DTU使用一段时间后无法识别到卡,寻求原因?

楼主(2013-07-05):
手头有几台DTU(主模块--Q2687),但是有2、3台DTU使用一段时间后,LED常亮,通过指令查询,没有识别到卡
重新上电,又可以了
头疼啊,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使用的模块

网友A:
不能排除是模块老化或者是别的原因,但是99%的故障都是可以通过给模块重新上电来解决的,为什么这个DTU没有自动给模块重新上电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排除是模块老化或者是别的原因,但是99%的故障都是可以通过给模块重新上电来解决的,为什么这个DTU没有 ...

自动给模块重新上电的能力,这个还真没有

模块有没有老化,也看不出来,厂家也没有给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A:
没有自动给模块重新上电的能力,这是设计缺陷,只能说明厂家在这个方面经验严重欠缺。

模块内部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难保不出问题,所以在设计时必须要考虑这种情况。比如一个设计有缺陷的设备在野外无人值守工作,维护人员千里迢迢过去重新上一下电就可以了,这不是很SB的一件事情嘛。

网友:
猫哥说的对呀,支持,我也是这么做DT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动给模块重新上电的能力,这是设计缺陷,只能说明厂家在这个方面经验严重欠缺。

模块内部本身也是一 ...

得和领导反馈反馈去。。。

网友(2013-12-22):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sim卡座上的6个针脚氧化了,用细砂纸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