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能不能用外部有源晶振

楼主(2013-07-05):
请教一下,LGT能不能用外部有源晶振,硬件如何接?软件如何设置?我用的是08A-sop8封装。

楼主:
大家都只看不复的。

网友:
能用无源的就可以用有源的,把有源晶振接到XTAL1即反向振荡放大器与片内时钟操作电路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楼主:
好像没有外部有源晶振的选项,一会试试用外部晶振,然后接有源的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外部有源晶振的选项,一会试试用外部晶振,然后接有源的试试看行不行。 ...

外部晶振的选项, 包括了支持外部有源和无源的晶振; 直接输入到XI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
接6.7脚就好了  设置跟ssop24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