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色标跟标方法

楼主(2013-07-05):
第一次做枕式包装机,包装方式为根据包装纸上的色标进行分切,只知道根据横封切刀的信号同时读取纵封的送膜位置进行送膜速度的加减速补偿这个大致原理,,细节部分不懂,如:1.设备开机前是否应该进行对标或有确定的初始状态。2.送膜速度补偿的方法。请做过的朋友给予指导。(目前回转式的橫封切刀由一台变频器驱动,机械轴端装有一个360线的编码器,输出A,B,Z脉冲,有五把刀,每切一刀编码器旋转一周,可以读到一个原点信号,纵封送膜由一台伺服电机驱动,伺服通过编码器脉冲跟随橫封切刀的速度驱动纵封辊进行送膜。)谢谢!目前老是发图片失败,回来再发。

网友:
没做过,很感兴趣,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为何有5把切刀?开机时候应该停留在上次寻标的位置,即起点,或者手动寻到标

既然只有一个伺服送膜,应该是小机器了,算好伺服走的时间,大致对应一个切刀变频器速度,保证在切的时候伺服不动就行

机器在调试的时候应该需要把编码器的Z脉冲调到切刀刚刚抬起的位置,应该算是抬刀信号吧

这个切刀还是伺服控制来得利索

楼上上个图片看看是啥样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