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局部数组变量可以定义多大?

楼主(2013-07-05):
在C语言中要编写一个子函数,子函数中要用到局部数组作为数据缓冲(比如要显示一个128*64的图片时),请问这个数组最大可定义多少?跟什么因素有关,小弟用的是ICCAVR7.22.

网友A:
看编译器实现。
默认情况是不爆堆栈随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编译器实现。
默认情况是不爆堆栈随便来。

char show_piceure(char *tupian)
{
    unsigned int k=0,i=0,count=0;
    unsigned char temp[1024]={0};
    .......................................
}
例如程序中我设置了一个temp[1024]的数组,堆栈设置为30,单独运行这个函数现在发现没有问题。不知这样设法有没有问题?提不提倡,本人拿不准。

网友B:
1,如果显示图片就定义在FLASH中,别定义RAM中。
2,看编译器了。
3,我定义了三个1000的,不过我的RAM大,3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显示图片就定义在FLASH中,别定义RAM中。
2,看编译器了。
3,我定义了三个1000的,不过我的RAM大 ...

如果图片比较大放在flash中时程序空间会不足,这个子函数是从SD卡中读取图片字模信息,然后将其显示在液晶屏幕中,故需要一个1024字节的缓存,我用的是Atmega128,ram是4KB,按理说足够。怎么说呢数组太大心里不踏实。

网友:
子函数中的话,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就是编译器,有些编译器定义数组看你的总内存大小,只要不超过总内存大小就行了。但实际上更应该注意第二个,那就是堆栈的大小,局部变量都是定义在堆栈中的,只要不超过堆栈空间让堆栈溢出,基本上就没事。

网友C:
1024这么大, 建议用全局变量算了, 否则容易爆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24这么大, 建议用全局变量算了, 否则容易爆堆栈.

全局变量占ram,舍不得用。

网友:
看栈看栈看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局变量占ram,舍不得用。

你的意思是局部变量不占用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局部变量不占用RAM?

全局变量占RAM是一直的,局部变量是可以释放的

网友:
局部也容易出问题。
临时占用溢出,就挂了。
要不定义小数组,一点一点读出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