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100M网口MII线需不需要等长

楼主(2013-07-05):
RT
网口布线需要差分线,那么MII需不需要等长

网友A:
应该不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需要吧

你这回答的让我很矛盾啊

网友B:
LZ不妨算算,网线接口是100Mbps,你有10ns的延时可以分配,但是请不要留太小,9ns就相当差了,所以这个线差在5cm左右(你可以把一根线绕个5cm,但是请确保一对线并排着,否则你等着哭)。MII是25Mbps*4,双向双工的,所以你有40ns时间来满足PCB要求。通常IFCLK是中心对齐,则你有20ns的时间来建立。通常时钟进入芯片时钟网内有5ns左右延时,而信号进入IO则只有3ns左右,所以你最多有22ns的建立时间。你可以看着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妨算算,网线接口是100Mbps,你有10ns的延时可以分配,但是请不要留太小,9ns就相当差了,所以这个线差 ...

您说的我没看明白

网友C:
一般PCB板FR4材料的介电常数是4左右,所以,电信号在其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11800/(4^0.5) = 5900 mil/ns

你走线不会那么远吧.

所以基本可以随便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我没看明白

这个你都没看明白,你还是老实花等长吧。。。。。

他跟你计算的是:如果你没画等长,两根线的最大长度差距是多少(对应的是最大的时间差距×光速(电磁波在铜导线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PCB板FR4材料的介电常数是4左右,所以,电信号在其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11800/(4^0.5) = 5900 mil/ns

随便画?你把差分线随便画,然后就等着哭吧。

网友:
差别不要太大,切记少用过孔,最好不用

楼主:
随便画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随便画造成丢包严重啊

网友:
这个是25M的  又不是差分线,怎么不能随便画,难得你走线长到几十厘米以上

你现在丢包问题绝对不是这里等长的问题。

你还是想看差分线等长怎么样,有没有做阻抗控制

MII这里有没有过冲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