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电子开关

楼主(2013-07-05):
做IGBT的电子开关的目的
1、主要是为了测试电源的ON/OFF情况,使IGBT工作在1ms的ON,4msOFF。
2、额定电流30A。额定电压600Vdc。

现考虑的技术方案:
1、接触器,由于时间问题而被抛弃。
2、固态继电器,同样的理由而放弃。
3、可控硅,由于关断时需要施加负电压,担心开关速度而放弃。
4、现在倾向于IGBT单管。

由于手头没有此方面的应该用,因此请大神给个指点。

网友:
直流电源还是交流电源?

电路要求有哪些

网友:
也想知道,守株待兔

楼主:
直流电源
此共有10个IGBT电子开关,分别接入不同的负载。
要求PWM要同时发送,同时截止。
上位机有选择的开启10个电子开关的任意一个或多个。

网友:
IGBT 放在每个电源的低端测,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把原理图画一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原理图画一下哦

IGBT要使用光耦驱动,隔离的信号,将会比较安全。

楼主:
我想出来一个方案,等验证一下在和大家分享。
谢谢哥哥的指正!

网友:
用IGBT,成本就上去咯。。

网友:
建议用N MOS并联,持续10A的NMOS还是有的,驱动芯片可选浮动栅极型高边驱动型,通常的IR21XX系列,可能不行,因为只能承受600V,仔细选选好了。综合考虑,应该是IGBT的方案更便宜

网友A:
使用IGBT+驱动板的方法,再增加一块总开关控制板,就可以完美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可联系我:vsuntek@QQ.com

网友:
igbt和mosfet都可以搞定。

网友:
额定值 30A  600V  还是IGBT好点。 就像6楼接法放在低端。 驱动什么的 都好做。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6单元的IGBT模块,驱动准备使用57962或者841。

楼主:
想用51做控制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驱动控制用TLP250光藕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电流上升速度10A/us,目前我选用的无感电阻,有何解决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GBT+驱动板的方法,再增加一块总开关控制板,就可以完美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可联系我:vsuntek@QQ.com ...

谢谢你,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现在是电流上升速度的事情比较烦人,需要10A/us。目前我选用的是无感电阻器,不知老兄有何良策

楼主:
咋没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控制用TLP250光藕不知道可不可以。

恐怕不行吧,变频器中的IGBT都是有专用光耦(驱动电流比较大的)速度有要求还要负电压控制

网友:
晕死,我们为了让IGBT可靠关断,通常都是加了负电压的

网友:
tlp250  加上40A以下的IGBT  很简单的解决,最近也在做IGBT ,可以交流

网友:
要看负载特性,是不是软开关,否则散热要做得很大……

楼主:
其实驱动、IGBT不是问题,问题在于10A/us,在电阻负载中,电子负载中这个感觉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LxΔI=VxΔt。就是说你的电感量要控制在35uH,我实际的比对了一下原来制作的负载,即使是无感电阻,在这么大的功率下,电感量是非常大的,我原来做到2.3A/us。

本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还请高人指点迷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此事请已经作罢。
主要原因为:在此电阻负载中,电阻的电感量无法控制在35uH内,因此达不到预期要求的10A/us。
目前的耗能型电子负载是可以的,据资料介绍可以做到50A/us,但是价格较高,约是电阻负载的7倍。
再此电路中,IGBT的电子开关是可以实现的。

如有讨论,来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