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G单片机,烧写软件读不到正常的EEPROM数据。

楼主(2013-07-05):
刚才试了下,08A-SOP8芯片,用LGT8X_US_ISP_V2.0.0.5程序进行烧录,烧EEPROM数据不正常,试了很多次都写不进去,只有一次成功,从此以后没试过成功的了。
读取EEPROM数据,是成功了,但没有一次的数据是全部正确的。
我是第一次读取数据出来,然后保存为文件,再在烧录时将这个文件加入。

LGT工程师来帮我指点一下,急。这个芯片准备要量产了。

看看截图,真可怕。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这个难道不是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这个难道不是问题吗?

还没有遇到过程序可以下载, E2PROM不能下载的情况,
建议你升高下电压试试看, 或者使用新的ISP工具:LGTMix_ISP

网友:
电压给4V左右 ,烧写没问题的。

网友:
这前好像也有遇到过  可能是软件软件或ISP问题  后来用了坛友编的那个软件重新做了个串口的ISP 后来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了

楼主:
我现在是用USB口直接供电,是5V的。

楼主:
但这芯片原来最高只有3.6V,不知道是不是电压的问题。还是,08A-sop8有没有5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这芯片原来最高只有3.6V,不知道是不是电压的问题。还是,08A-sop8有没有5V的 ...

LGT8F0XA系列都是1.8~3.3V的, 没有支持到5V的, LGT8F88A才是支持到5V
08A-SOP8这个封装有些特殊, 定义这种封装是针对一个特殊的市场的,
你燒写FLASH的时候, 把电压稍微调高点(3.8V~4.0V), 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在3.8V以下

不知道目前你编程FLASH/EPROM是否还要问题?

网友B:
我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现在马上要量产了,正郁闷呢!
楼上,怎么调试电压(在PCB哪个地方),能否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T8F0XA系列都是1.8~3.3V的, 没有支持到5V的, LGT8F88A才是支持到5V
08A-SOP8这个封装有些特殊, 定义 ...

我现在用的是5V电压做调试,因为一开始没看清楚,以为这是5V的芯片。我试试将电压调到3.8V,再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现在马上要量产了,正郁闷呢!
楼上,怎么调试电压(在PCB哪个地方),能否说明一下 ...

调整电压是调整你的电源电压,不是调整芯片电压。例如你原本用5v稳压管,那么你就换个3.6V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压是调整你的电源电压,不是调整芯片电压。例如你原本用5v稳压管,那么你就换个3.6V的吧。 ...

我是在IC座上烧写程序OK再焊接到PCB上面的,我的PCB也是3.3V的,没有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IC座上烧写程序OK再焊接到PCB上面的,我的PCB也是3.3V的,没有5V的电压。 ...

烧写时电压提高到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