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算是胎压监测救了我的命

楼主(2013-07-05):
     今天下午在从上海回宁波的路上,遇上了暴雨,只好减速行驶(大概70左右),行驶中监测仪提供右前轮
胎压只有1.5,只好在慢车道慢行等,雨小一点儿,雨实在太大了,不敢停下来查看。雨小一点儿后马上
停车测量胎压,胎压正常,于是马上正常车速继续,以为是监测仪坏了,胎压监测仪继续报警提示,显示
胎压下降为1.4,我松开方向盘查看车子也不跑偏,更加肯定是监测仪坏了。正常车速行驶下突然想到
前不久车轮有调换过,现在显示的右前轮应该是我的左后轮,马上停边检查,果然胎压只有1.4,果断更换
备胎。换完备胎打算马上走的,又不太放心测了一下备胎的胎压,靠,幸亏没走,胎压只有1.5,从后备箱中
拿出电动气泵充气,胎压监测仪上显示其它胎压为2.7,备胎也充到2.7后继续行驶。大概跑了20公里左右
后感觉轮胎声音变大了,停车查看测备胎胎压,胎压显示3.0,放气至正常后继续回家。
     如果今天没有胎压监测,我估计就挂了。通过今天的经历我觉得以下几点应注意:
     1、高速公路路况较好,路面是沥青路面,轮胎的噪音比平时小很多,但车速快,车内噪音大,胎压低了之后在水泥路面上那种难听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
     2、非驱动轮胎压低后车辆不会跑偏,你不能从车辆是否跑偏判断胎压是否低
     3、目视台胎是否正常纯粹扯淡,我的胎压低那么多,胎形只有微微变形
     4、车子上一定要备气泵和气压表,气压表一定要单独购置高档一点儿的,气泵上的气压表和便宜的气压表根本不准
     5、备胎一定要定期检查胎压,如果我没有气泵和气压表,换了备胎也一样会出事
     6、车子行驶一段时间后,轮胎胎压一般会上升0.2-0.3,冬天上升少,夏天上升多一点儿,更换备胎后,备胎温度较低,跑一会儿会上升很多,胎压太高也不安全

     建议开车子的兄弟们都装胎压监测仪,最好备胎上也有传感器,阿莫的开源胎压监测可以考虑增加备胎的传感器,更换后如果有“一键换胎”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A:
左后轮还好啦。
我有次左后胎都瘪了不知道,从青浦到浦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

网友B:
有点像软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软文

我写了半天,也只是提醒大家而已,我又不是卖胎压监测的,本人搞地质的,电子纯属爱好,水平不高,从来没有发过技术方面的帖子,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后轮还好啦。
我有次左后胎都瘪了不知道,从青浦到浦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 ...

是的,我的前驱,所以根本没有发现,胎没气继续行驶,胎也会报废的。

网友:
惭愧,上次我左前轮破了,开了3km才发现。

一直想问一下淘宝上哪款胎压监测器比较准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

网友C:
漏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爆胎。特别是高速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爆胎。特别是高速的时候。

同意,+1

网友D:
楼主买的是什么类型的胎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爆胎。特别是高速的时候。

+1,同意!有一次我同事刚拿驾照没多久开他姐的车,错踩油门冲上收费道闸,被道牙子挤破了右边两个胎,前胎完全破损,后胎有裂口,保险勘察完了,前胎换备胎,后胎没管它开出5、6KM地,一直到4S店都没问题。

网友:
顶你,不够认真确实很可怕。

网友E:
轮胎冷车时一般充到2.2~2.4bar,左车门那里有标示,各车不同,你充到2.7高了。我原来锦湖标示最高胎压2.7,米胎最高3.5,这就是差别。
我也是经历一次右前轮爆胎立即买了胎压监测,换掉锦湖上米胎。胎压监测是真有用,心里有底。
楼上的楼上,保险是不保轮胎的。喊保险公司也没用。

网友F:
搞技术的,又忍不住想请教、探讨几个问题
1,我理解,车胎如果胎压低导致较明显变形会导致容易爆胎或者磨损加剧等情况(驾校学的,嘿嘿),但是如果没有明显变形,应该没有大问题??
2,感觉因为开了几个小时导致的胎压上升应该是轮胎橡胶完全可以承受的,不必担心??

网友:
低压比高压危险,低压轮胎每圈变形大,发热快速,很快轮胎报废。
压力高了也不行,伤轮胎,伤车子机械。。标准胎压都是指冷车。

网友:
Under-inflated or blown tires are not that big of a deal, even at highway speed. Most issues are caused by people panicking in those situations: hard braking or steering - your vehicle starts to lose control because of hard braking or steering. When you have a blown tire, just coast to a stop and you will be safe.

Tpms is not a safety device. Its primary pupose is to help the tires properly inflated to maintain gas mileage.

Your experience shows that.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技术的,又忍不住想请教、探讨几个问题
1,我理解,车胎如果胎压低导致较明显变形会导致容易爆胎或者磨损 ...

低压轮胎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会出现波浪状变形,导致爆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轮胎冷车时一般充到2.2~2.4bar,左车门那里有标示,各车不同,你充到2.7高了。我原来锦湖标示最高胎压2.7 ...

我的胎压4S店要求充到2.5,跑一跑就到2.7了,我请教了4S店的人,说是一般不超过2.8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是什么类型的胎压检测?

铁将军,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平均开车时速不过50公里的新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轮胎冷车时一般充到2.2~2.4bar,左车门那里有标示,各车不同,你充到2.7高了。我原来锦湖标示最高胎压2.7 ...

有的小保险公司是保的,只是不是全保,要算折旧,即使你是新车刚开出胎破了也要折旧,我同事最后自己只掏了一点钱换了两条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胎压4S店要求充到2.5,跑一跑就到2.7了,我请教了4S店的人,说是一般不超过2.8没关系。 ...

出事的时候和4s又没关系,他们才不管多少事安全的呢!
一句话大发了,一般不出问题就好了.

网友:
上一回,车胎没气了,还开了好远。
后来就决心,花了钱,买个无线胎压计。两天后发现一个车胎漏气,马上就去修了。

网友:
是该装一个

网友G:
还好,楼主很谨慎,小心行得万年船

问一句,是内置的好还是外置的好,内置的电量不足没法换电池,外置的容易坏容易被盗

网友H:
现在买车的话,有内压检测装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楼主很谨慎,小心行得万年船

问一句,是内置的好还是外置的好,内置的电量不足没法换电池,外置的容 ...

内置的密封的,电池完了就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还好,楼主很谨慎,小心行得万年船

问一句,是内置的好还是外置的好,内置的电量不足没法换电池,外置的容 ...

没修过胎?

在外面找个路边店,10元就能帮你把胎拔开,怎么不能换电池?

网友I:
一个胎压都1.4了,这么不平衡难道真的感觉不出来,甚至放开方向盘不跑偏?

有些奇怪加怀疑。

网友:
胎压监测确实有用,感觉安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修过胎?

在外面找个路边店,10元就能帮你把胎拔开,怎么不能换电池? ...

我安装的时候看了一下,是那种灌胶密封的,只留了个小孔,电池肯定没法子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胎压都1.4了,这么不平衡难道真的感觉不出来,甚至放开方向盘不跑偏?

有些奇怪加怀疑。 ...

不用怀疑,上面我写了,放开方向盘试过了,驱动轮没气才会明显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修过胎?

在外面找个路边店,10元就能帮你把胎拔开,怎么不能换电池? ...

为了在高转速,震动剧烈的轮子上能够不出问题,这种传感器都采用浇筑式一体化结构,电池比爱疯手机更难换,要换只能连传感器一起换,好在电池设计寿命比较长,据说是以色列技术,能用个几年不会没电,不过也不敢保证

网友:
再高档的东西  人的安全最重要

网友J:
一直对胎压检测的这个东西持怀疑态度..上次看了阿莫拆解铁将军..不是也不咋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对胎压检测的这个东西持怀疑态度..上次看了阿莫拆解铁将军..不是也不咋滴么 ...

它的功能就是传输气压和温度数据,我不知道你还要咋的?

网友:
最高档的汽车也撞不过一个树桩

网友:
        我习惯,车动后就把行车电脑显示拨到胎压显示。
        至于楼主说的也没有那么严重。非驱动的后轮慢漏气(即使爆胎)对于一般驾驶员来说都不会造成太大威胁。高速前轮爆胎危险性很大,遇到后冷静,握稳方向,打双闪,缓慢减速(切忌急刹)尽可能驶离高速路口,是在不行,微调方向至应急车道停车,后方10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人员下车到护栏外,电话报险或快速换备胎。

网友:
另外,车载的胎压监测系统,在轮胎交换后是可以设置胎压学习把监测对应关系调整过来的。

网友K:
在高速上最重要的是保持车距, 不要超速. 胎压多点少点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当然长期欠压或过压会导致车胎里外侧的不平衡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高速上最重要的是保持车距, 不要超速. 胎压多点少点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当然长期欠压或过压会导致车胎里外 ...

胎压太高,道理简单,就类似于气球气太足易爆。胎压太低,我认为最大威胁是胎壁辗压变形大,来回折叠易破,而且造成发热量大,所以易破易爆。

网友L:
这是没有出事,很多人觉得好像没多大事一样,真的出了事,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对别人来讲,也没多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买车的话,有内压检测装置么

  目前很多4S店很车厂都开始推TPMS产品了,新车型基本上都是标配内置胎压监测传感器。

网友:
关键时刻可能会保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爆胎。特别是高速的时候。

1.5, 有点漏气, 问题不大。
高速怕的是爆胎,特别是前轮,生还几率小。
平时注意检查轮胎的侧面。

网友:
第一次坐新手的车,车胎都磨完了,只留下几根线连在一起都还不知道。停车办完事出来,开着有响声才发现。
还好不是走高速。

网友:
备胎上还有胎压传感器?
假设有的话,换上备胎后,怎么把前面的显示也一起改过来?

网友(2013-08-06):
说的好危险啊!有点害怕开车了,哈哈!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3-11-19):
引用 网友L:
这是没有出事,很多人觉得好像没多大事一样,真的出了事,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对别人来讲,也没多 ...

别人的事 确实  真不叫什么事儿

网友(2013-12-26):
开车还是尽量慢一点

网友(2014-04-30):
开车慢一点好 支持

网友:
你既然下车了 就该四个轮子都看看吧...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网友(2014-09-15):
我建议你回来看看大胡子叔叔后面的回复吧,我怕你出事

网友:
想跟帖问题下 高速真空胎漏气的话 会不会爆胎?爆胎的话 会不会和普通的有内胎的一样的结果?

网友:
我的是铁将军T161,报过3次警,很不错。

网友:
顶你,确实需要注意安全。

网友:
都下车了,还胎压正常,就应该四个都看一下了..安全一方面是自己的意识,另一方面就是运气了,,,我们能做的也是就提高点意识..

网友(2014-10-19):
TPMS 有时还真能保命的

网友:
哪种好,内置的还是外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