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 Keyboard 实验,能识别,但是不能发送键值数据

楼主(2013-07-05):
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识别。如下图。我向端点0发送键值,但是电脑端文本框无任何反应。用usb Hound 工具查看到的结果,后面括号中的数据不断变化。但是不知道这串数据代表什么意思。用的单片机是 新唐M0。希望得到高手们的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向EP0發送鍵值?!
Are you kid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EP0發送鍵值?!
Are you kidding?

端点2. 初次接触,希望得到指点,谢谢!

网友A:
HID Keyboard是否使用系統自帶驅動?
如果是,端點0主要用於枚舉過程的數據傳輸,回報鍵值數據的端點是根據硬件提供的端點(除端點0外)來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 Keyboard是否使用系統自帶驅動?
如果是,端點0主要用於枚舉過程的數據傳輸,回報鍵值數據的端點是根據 ...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我发送数据的时候将帧格式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