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RTL8201BL能与AFBR5803一起使用吗?

楼主(2013-07-0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PHY芯片RTL8201BL能与AFBR5803一起使用吗?谢谢

网友(2013-09-13):
楼主 你实验得怎么样了?这个能一起用吗?

楼主:
最后调试总有问题、后来换了芯片了,用的DP83640,现在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DP83640跟RTL8201BL可以直接互换不?我看它们引脚都是一样的。对了,楼主知道AFBR5803支持10Base-FX吗?还有你们采用的5V还是3.3V供电,AFBR5803视乎同时支持LVPECL和PECL,不知道对不?

网友:
最近在研究这两枚芯片的应用,能不能麻烦楼主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我们当时项目急,重新制板的,DP83640是自适应的,它都支持100Base-FX,我们采用的是3.3V供电、不过是单用一个LDO电源专门给5803供电,因为它的功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它支持LVPECL和PECL这两种电平。芯片手册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部分有电平参考,你对照一下

网友:
谢谢了哈。你们在调试 RTL8201BL与AFBR5803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哈。

楼主:
8201网络数据回不来

网友:
我测的时候,收发都不行,8201开启光纤模式,只需要配置24脚和38脚吧,搞不懂...........
你们后来用DP83640和AFBR5803测试效果如何,我要是换DP83640的新方案的话,不晓得要搞好久,哎,恼火。

网友:
再请问一下,AFBR5803的SD引脚你们是怎么连的?悬空行不?

楼主:
悬空貌似不行,连到PHY上面的Speed detect上

网友(2020-07-02):
楼主能提供DP83640的电路应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