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3-07-06):
用的是ir2014+irf3205驱动,刚刚转起来,还没到闭环,程序是抄的德国电调的程序,电阻分压检测反电动式,原理很简单2812检测到反电动式过零后进入中断换向,循环。但感觉电机的声音有点不对,而且转一会就热了,电流和波形都没测,没有示波器。顺便问一下改变转速需要改变哪个变量?pwm占空比还是pwm周期?图片中的烟盒是仿真器哦,c2000launchpad改装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5NTc0NDA0.html

网友A:
先进了闭环再调速吧
另外你那个电机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了闭环再调速吧
另外你那个电机固定的。。。

一不小心 dsp烧了 ,计划全部打乱了。。。。。胶条还是从快递盒子上撕下来的,看我多穷,还有问一下 什么叫进入闭环?不检查速度怎么进入闭环,不是要速度闭环吗?我现在的检测到反电动式过零后立刻给换向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不小心 dsp烧了 ,计划全部打乱了。。。。。胶条还是从快递盒子上撕下来的,看我多穷,还有问一下 什么 ...

不是你说的还没到闭环么
我说的闭环的意思是通过检测反电动势过零来进行换向。
PS:你可真是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说的还没到闭环么
我说的闭环的意思是通过检测反电动势过零来进行换向。
PS:你可真是穷啊 ...

谢谢,ps:确实很穷

网友B(2014-04-03):
顶,,最近也想入手一块dsp2812来学习,以后多想楼主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最近也想入手一块dsp2812来学习,以后多想楼主请教

我这套不用了,全套卖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套不用了,全套卖给你吧

多少钱?按时初学者,别太高,

网友B:
貌似不能调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能调速的啊?

加我q 55900352  我刚开始做啊 还没做到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