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13-07-06):
10位AD转化,结果右移2位;与8位AD出来的结果。两者有什么差别,感觉精度和结果应该差不多吧?但我在LPC2148上试,结果差别大。

网友:
10位AD,有8-9位精度  8位AD,只有6-7位精度

网友:
楼上正解……

另,AD的精度与你的PCB设计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不说精度问题,单就数值来说,对于想同的电压,转换出来的数值应该差不多相等的吧?是否LZ将10位AD的值取出来组合出了问题?比如,结果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啊什么的。....

网友:
意思是你换了位数之后,结果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