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5V内核CPLD

楼主(2013-07-06):
本人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想找一个稳定的5V转3.3V的解决方案。想到了用5V内核的CPLD,但是max7000系列的很贵啊。求各位大神推荐5V内核低价cpld或者5V转3.3V的好方法。

楼主:
听说ATF1508AS可以的么??

楼主:
本人试过164245这个芯片。。。会发烫。。而且用到的信号较多,所以想用一个有较多IO口的片子。。

网友:
尽量别再用 5 Volt 的器件了,又贵又难买,建议还是选 3.3 Volt 的器件吧! 若真有需要再搞个 Level Shift 来转换就好!

楼主:
Level Shift指的具体是什么呢??就是电平转换的芯片么?

网友A:
你们导师是指导你煎蛋吗
上个世纪的玩意又贵又难买。

网友B:
5V接两个电阻一分到3.3V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导师是指导你煎蛋吗
上个世纪的玩意又贵又难买。

。。。求无吐槽啊。。。导师理论做的多,貌似这个做的少。。。我说有个5V内核的cpld然后就他就想着要拿这个做电平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接两个电阻一分到3.3V不就得了

是从3.3V转到5V啊。。。就是从dsp和fpga输出的信号要接到5v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

网友:
一般8位的用74lvc4245,十六位的也有的,型号不明
74hct245可以认3.3V的电平,但是不能完成双向电平转换,说白了就是可以可以把3.3V的信号弄成5V送出去,但反过来不行
考虑光耦或者磁耦,光耦在高速信号下不可靠
坛子里有用小mos和电阻搭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原理可行,但具体没有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vel Shift指的具体是什么呢??就是电平转换的芯片么?

楼主您看看这器件是否合用-> SN74CBT3345 话说我已经跟 TI 申请了一些样片到目前都还没时间测试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看看这器件是否合用-> SN74CBT3345 话说我已经跟 TI 申请了一些样片到目前都还没时间测试它呢! {:s ...

我用的是alvc164245,看着好像和你给的一样啊。。就是管脚多了,但是还是不够啊,要转变的信号太多了。。。

网友:
95系列带xl的3.3v内核5v耐压IO,目前最好的选择了,不然就要换方案了。
纯5v的片子如果一定一定需要的话,我这好像有几片9536,不知道资源够不够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lvc164245,看着好像和你给的一样啊。。就是管脚多了,但是还是不够啊,要转变的信号太多了。。 ...

有 48 Pin 呀! 呵呵~ 对的,用这个方式比较没有电压转换的顾虑,通道不够就再加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其实..... 若 Input Port 只能接受 3.3 Volt 的话,用 5 Volt 的讯号做电组分压即可再输入即可,而相反的查一下您 5 Volt 的 Input Port 是否 Voltage Input High 能低于 3.3 Volt 或 3/5 的 VDD ? 若达到这规格的话就直接连接即可而无需转换,另若是如双向的总线 BUS 的话,您就不得不使用这 Level-Shift 的芯片来做双向资料的转换了,这些供您做个参考,也希望您的这个方案进行得顺利...

P.S 就请您慢慢的忘记曾经有这些 5 Volt 的器件吧! 未来的芯片制成对电压的要求将会越来越低,日后的设计您不得不顺应当时的电压规格的需求了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从3.3V转到5V啊。。。就是从dsp和fpga输出的信号要接到5v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 ...

最简单的方法用74LS的数字器件转换

网友:
可以选164245,没记错的话是双向16位的,封装也很小。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D:
XC9536,9572有支持5V内核的,贵。
好像很多3.3V供电的CPLD都兼容5V的I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XC9536,9572有支持5V内核的,贵。
好像很多3.3V供电的CPLD都兼容5V的IO啊

我是需要输出5V电平。我查到的资料好像是说3.3V内核的只能接收5V电平,但是不能发出。我不知道是这样么??

网友E:
atf1508as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f1508as价格不便宜啊

是不太便宜啊。。。所以放弃了。。还是用电平转换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输出5V电平。我查到的资料好像是说3.3V内核的只能接收5V电平,但是不能发出。我不知道是这样么? ...

5V供电的CPLD,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自然就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