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16 模拟比较器输入端口设置????

楼主(2013-07-06):
在使用AVR m16这个单片机时,PB2(ain0),PB3(ain1)为模拟IO口,

那么IO口的方向需要设置为输入不????????????

网友A:
设置为输入,但不可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输入,但不可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好的,多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