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的spi通信作为主机,当从机要发送数据时怎么启动时钟

楼主(2013-07-06):
难道每次从机要发送数据给主机时都要往主机的SPDR写数据来启动发送吗?

网友A:
SPI从机没得主动权

网友:
正常方法都是主机轮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从机没得主动权

主机如果没有要发送的数据,是不是往SPDR写0就行了?

网友:
看你想取得什么数据,一般的设备会根据主机的不同命令,返回不同的数据,当命令无意义时,通常返回从机的状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