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7-06):
最近在做一个TEC的驱动电路,由于供电电压较高17-24V,随意需要一个降压电路,频率在30KHz左右,mos管用的是3803,单片机PWM驱动,工作状态下Vgs波形如图,请教为什么开启时会有这个抖动,通过专用驱动芯片UCC27322后抖动依然有,只不过时间稍微短了一些,抖动时候的电压稍微高了一点,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抖动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用芯片驱动    IR2103   IR2110都可以的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的那个点是由于MOS管自身的结电容造成的密勒效应。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要求这个上升沿要尽可能地快(一定范围内),虽然MOS管是电压型器件,但是由于这个结电容的存在,开通时仍然需要相当的电流,所以驱动电路也是需要一定功率的。 这个结点不能完全消除,就你图上波形来看,基本就这样了。可以稍调整G极串联电阻值来改善,或者加大驱动电路的功率。

网友B:
那段时间有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的那个点是由于MOS管自身的结电容造成的密勒效应。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要求这个上升沿要 ...

3楼正解。驱动芯片很多虚标得厉害。不如自己做图腾。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段时间有多长?

示波器当时是4us/div,所以就是2uS吧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的那个点是由于MOS管自身的结电容造成的密勒效应。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要求这个上升沿要 ...

从来不串g极电阻的

网友(2014-05-14):
以前的帖子,路过留下脚印

网友(2014-06-29):
我也觉得是驱动的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的那个点是由于MOS管自身的结电容造成的密勒效应。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要求这个上升沿要 ...

学习了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不足

网友:
2uS的话  只能说 驱动电流还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