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运放,1mV信号放大成1V左右。

楼主(2013-07-06):
要求:
1.低功耗,低电压供电。电源系统是3.3V
2.低零漂,最好内置自动调节。
3.高精度,稳定性好。
4.别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

仪放 好贵呢。

楼主:
或者有谁做过小电阻测量呢,推荐一个运放,
测量范围:0.01欧~~9.99偶
分辨率:0.01欧姆
精度:+-0.5%+2个字

网友:
随便找两个放大器,两级放,1000倍,都没什么问题吧。主要电压等满足。

网友:
LMV358 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两级放大.....

网友:
仪表放大器呀,专门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网友:
AD8253 仪表放大器

网友:
opa2335,参数看下面:唯一注意其输入共模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