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这个怎么用KEIL 编译 缺东西么?

楼主(2013-07-06):
这是个CH375汇编的一个程序
我不知道怎么编译总是
在        CH375LibInit这里就进行不下去了
                                        MOV     SP,#0CFH                        ; 堆栈
                                        CLR          LED_OUT                                ; 开机后LED亮一下以示工作
                                ;        LCALL        mDelay100mS
                                        SETB         LED_OUT
                                        LCALL        CH375LibInit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
                                        LCALL        _mStopIfError
附上源代码,求告诉帮帮忙 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看来还是编译器的编译环境,文件配置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了   ASM 文件调用LIB 需要INC文件来声明不需要H文件
单片机偏外的RAM溢出了  把不需要的多余的 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没有把库加到工程里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搞汇编了,你怎么不用C语言呢?不然别人看的兴趣都没了

呵呵 好的

网友A:
好久不搞汇编了,你怎么不用C语言呢?不然别人看的兴趣都没了

楼主:
高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