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远程更新

楼主(2013-07-06):
大家好,有没有人做过epcs的远程更新的?在cyclone 和cyclone II上as方式下,如何实现远程更新的?
另外数据可以通过网络---》arm--》fpga,怎么去控制epcs实现程序更新?

网友:
前几天,倒是见EPCS设置界面有个选项有这意思,远程下载,具体操作没弄过。。。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大家都没弄过吗?

网友:
既然用到arm,为什么要用远程更新呢?

楼主:
远程更新fpga代码!

网友:
看你用什么方式来更新,主要就是IP核,自己没写啥程序,供参考

***********
实现通过CPU的I2C总线来控制FPGA下载配置文件到EPCS,从EPCS中加载不同配置文件的功能;可在EPCS中最多存放8个配置文件,其中一个factory Application,七个user Application。

系统工作速度:
I2C总线400Kb/s(max),
FPGA的asmi模块25MHZ(max);

使用到的主要IP模块:
1、        ALTREMOTE_UPDATE:实现配置文件跳转;
2、        ALTASMI_PARALLEl:实现配置文件下载;

优缺点:
优点:相比PS方式加载配置文件速度快;
缺点:1、I2C总线速度限制,下载配置文件到EPCS速度慢;
2、占用更多EPCS空间。

工程文件:
        功能        包含IP模块
factory Application        实现下载配置文件和加载不同配置文件的功能        ALTREMOTE_UPDATE和ALTASMI_PARALLEl
user Application        跳转回factory Application和用户自定义功能        ALTREMOTE_UPDATE

楼主:
楼上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在cyclone和cyclong II这俩系列里没有ALTREMOTE_UPDATE核呀?只有ALTASMI_PARALLEl,如果只用ALTASMI_PARALLEl,将epcs擦除,然后将文件下载到epcs里,这样是否也是实现更新?还有epcs里需要写入什么格式的文件呢?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在cyclone和cyclong II这俩系列里没有ALTREMOTE_UPDATE核呀?只有ALTASMI_PARALLE ...

使用Raw binary file(.rbf),
CII没用过,你可以试下,
估计还是要两个IP配合一起用,
要更新必须要有factory文件在EPCS里,你不能全部擦除,ALTREMOTE_UPDATE用来控制程序加载的地址

楼主:
多谢,你做过类似的方案吗?

网友:
有arm的话,用PS配置吧,省事,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