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导式流量开关哪位做过,我搞不定这个传感器。

楼主(2013-07-06):
热导式流量开关,电路很简单,就是个电压比较器,但是这个热传感器我没有搞定,哪位熟悉指点一下,我做的传感器反应很慢,参考的进口的图尔克的反应很快,图尔克的大约反映速度在2秒钟左右,我的反应速度在20秒钟,速度差了10倍。

楼主: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介绍原理的图片,但是这个是两个探头的。
另外一个,都是老外的,都是两个探头的。

国产的,也是在网上找的。探头是一个的,内部是个怎么个结构呢?

我做的是一个探头的,里面有两个温度传感器,其中一个温度传感器有加热电阻,另外一个没有,;两个温度传感器之间隔热处理。与外壳之间尽量接触,通过外壳相互导热。但是做出来效果很差。反应很慢,放到水管下面冲,大约20秒钟检测到有水流,然后拿开,还要20秒才慢慢检测数值降低。总之很慢,进口的反应速度就2秒钟。很快。

网友(2022-03-04):
这个谁做过?  我近期也在研究这玩意?  知道的大侠出来讲解下呀!

网友A:
这个是通过温差比较的值对应一个散热系数查表显示的,你这种反应慢可能是传感器没做好,要求比热容要小,导热要快,即升温快散热也要快,显示部分的采集处理也要快

网友:
降低热阻。类似测温度的铂电阻,热阻大的话,响应就慢。

网友:
热导式流量开关其中一个被加热作为探测电阻,
另一个未被加热作为基准电阻,
当介质流动时,加热电阻上的热量被带走,
电阻值被改变,两个电阻差值被用作判断流速的依据.
介质温度变化:≤4℃/s
响应时间:典型2s,最大8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过温差比较的值对应一个散热系数查表显示的,你这种反应慢可能是传感器没做好,要求比热容要小,导 ...

传感器一般是什么类型的? 热敏电阻?

网友:
几乎所有流量计都这样,里面就是二个铂电阻,  恒温差。。反应速度慢,那就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
终于在论坛回复点专业知识了,从你做的来看,电路就不说了想要精确你电路还得改改,给你点明显建议
1、探头分两个不锈钢管,越细越好,最小取决于你的传感器大小。
2、不锈钢管内填充高导热系数介质
3、两个管子间距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