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全局网络,除了全局时钟,还有其他全局网络吗?

楼主(2013-07-06):
如图所示:
对于cyclone 来说 ,异步复位应该 接到哪类管脚上,
对于  cyclone 来说,除了全局时钟,还有其他全局网络吗,可以用于全局异步复位的 ??

网友:
接输入脚或者IO都可以。
所谓全局网络,是指此硬件复位在你的代码当中,是全局的复位。

网友:
这理解,呵呵呵。我也算写了几十个小模块了吧,FPGA内部一般你的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信号,如果连的NET特别多,那么布线器会把它放到HLONG或VLONG上,这个你不用考虑,只管写就是了。你要是怕时间不够,把它的FAN_OUT设为10甚至更低,一般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当然要关掉equivalent register remo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