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与5V电平双向转换

楼主(2013-07-06):
方案一、用电平转换芯片74LVC4245
方案二、用带体二极管的NMOS管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楼主:
方案二工作原理:
3.3V转5V:S3输入为0V时,NMOS管导通,S5=S3=0V;S3输入为3.3V时,NMOS管截止,S5上拉到5V;
5V转3.3V:S5输入为0V时,NMOS管体二极管导通,S3=0.7V,此时NMOS管导通,S3=S5=0V;S5输入为5V时,NMOS管截止,S3上拉到3.3V。

楼主:
方案二中R2可以省略,NMOS管G极可以直接连接到3.3V电源,R2的作用是改善EMI性能。

网友:
图片的电路早就在用了,搜AN97055,有详细的原理说明

楼主:
方案二中NMOS管可以选用BSS138

网友:
其实像stm32这类,拥有兼容5V电平的IO,就能直接连接了

网友:
我前两个月还跟 TI 申请了一些 SN74CBT3345DWR 的样片,到现在都还没时间来测试它呢!

网友:
可以使用164245

网友:
平时都是用74LVC1T45,速度有保证

网友:
周五刚刚面试过一个硕士,只给出一个4245方案

网友:
这个必须mark一下了,哈哈!
过两天扎个板子试试效果!哈哈

网友:
用74alvch16245通过背板传频率32M的信号,信号质量很差怎么办?

网友:
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2014-04-02):
分析了一下,可用,收下了。。。

网友:
体内二极管不是必须的,但那是制造MOS管的副产品,扔不掉的

网友:
刚刚问题了一个相关问题,楼主提供解决方法,谢谢啦

网友(2014-12-08):
这个电路非常实用,应该是最稳定可靠最低成本的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测试测试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实用

网友:
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就是不知知道速度如何?

网友:
我一般很少用分立元件做电平转换,器件数量和种类会增加,现在做的能用芯片的基本都上芯片了

网友:
低速信号可以,高速的还是直接用转换芯片更方便可靠。

网友:
hi不错 ~~~~用三极管也是可以的~~~~仔stc pdf中见过

网友:
记号,确实不错

网友:
常见到的接法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着,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案二工作原理:
3.3V转5V:S3输入为0V时,NMOS管导通,S5=S3=0V;S3输入为3.3V时,NMOS管截止,S5上拉 ...

你好:
5V转3.3V:S5输入为0V时,NMOS管体二极管导通,S3=0.7V,此时NMOS管导通,S3=S5=0V

S3=S5=0V? 绝对相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5V转3.3V:S5输入为0V时,NMOS管体二极管导通,S3=0.7V,此时NMOS管导通,S3=S5=0V

压降是MOS管的压降,通常MOS管内阻是毫欧级的,压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降是MOS管的压降,通常MOS管内阻是毫欧级的,压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

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一直用16245片子一直发烫,改用楼主方法试一下~~

网友B(2015-01-09):
谢谢楼主,这个很实用的电路,不仅仅是STM32的5V耐受可以解决全部问题的,我现在就碰到3.3V的UART发给5V的信号,没有RS232收发器,接收端不能正常接收,但是5V发送给3.3V的信号全部正常。这个电路正好解决了我的问题。UART速率不高,达不到SPI这些以MHZ的高速,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这个很实用的电路,不仅仅是STM32的5V耐受可以解决全部问题的,我现在就碰到3.3V的UART发给5V的 ...

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这个很实用的电路,不仅仅是STM32的5V耐受可以解决全部问题的,我现在就碰到3.3V的UART发给5V的 ...

你直接串两只470的电阻也应是可行的,这个我试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串两只470的电阻也应是可行的,这个我试过啊

如果是3.3V的STM32的UART去驱动5V的MAX232,MAX485等芯片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驱动的也是5V的MCU,就不行了,5V的高电平门限就是在3.3333V,也就是1/3VCC,我最近就碰到了,没办法,5V的MCU不能在3.3V下工作。

网友:
记得好久以前用过一个类似方案二的电路,很好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3.3V的STM32的UART去驱动5V的MAX232,MAX485等芯片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驱动的也是5V的MCU,就不行了 ...

这个真的没试过,受教了!表示感谢。

网友:
G极电阻 20 欧姆是否有些小了... 可否明示

楼主:
G极电阻R2可以省略,NMOS管G极可以直接连接到3.3V电源,R2的作用是改善EMI性能。对开关速度没有要求的话,R2阻值可以加大。

网友(2019-08-07):
感谢,学习。也用这个电路试试

网友D:
如果是 1.8V 转 3.3V ,是否可以用方案二?    1.8V 未必能让 NMOS 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 1.8V 转 3.3V ,是否可以用方案二?    1.8V 未必能让 NMOS 管导通。

MOS改成三级管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分析过这个电平转换,可惜公司说不行,没有用上。

网友(2019-11-01):
mark  3v3到5v转换

网友:
公司做到服务器主板,对速度、PCB面积要求不高的IIC 都是使用的这个电路,如果是UART这种单向的,直接一个二极管上拉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