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SPI通讯的查询方式

楼主(2013-07-06):
听说用查询方式可以不用中断

楼主:
用CODEVISION开发的话有一个SPI通讯的库函数,它是用查询方式的,想用,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区别于中断方式

网友:
编译一个程序,要很久时间,你一直盯着屏幕看有没编译完就是查询方式

如果编译完或出错,嘀的一声告诉你,就是中断方式。 此期间你可以做其他事,所以中断效率比查询方式高

网友:
就是一直检测标志位。

网友:
查询方式思路简单,结构简单,用起来也很可靠,但是在复杂的程序中单靠查询方式会导致很多令人郁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