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能设置无线路由器么?

楼主(2013-07-07):
现在家里有宽带,但是没有电脑,想先买个无线路由器,用手机wifi上,请问手机可以设置无线路由器么?

网友A:
只要你手机能登陆路由管理页面就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手机能登陆路由管理页面就可以设置。

刚才用手机登录192.168.1.1没登陆上去,是不是没有路由器的原因啊?

网友:
地址未必就是1.1也可能是0.1

网友:
可以,我常用手机上路由,进行设置。

网友:
能连上路由器的无线才能设置无线路由器

网友:
你要是还没连上,设置不了的.如果连接上去就木有问题

网友:
先用手机找到你无线路由的SSID,连上去后如果不知道路由地址,打开WLAN设置,按选项键,弹出高级,看看里面的IP地址,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输入IP地址就能连上路由了

网友:
一般路由器新的买来都有默认的SSID账号密码的,直接就能WIFI连上路由器了,要设置的话貌似对浏览器有要求,不是什么浏览器都能支持

楼主:
我是新买的路由器,用手机可以访问它么?

网友:
能不能,自己做好先看一下路由器的说明书,或路由器的标识;
大多数路由器的说明书,或标识都有说明:
1.路由器的默认出厂ip;
2.用户名
3.密码

确认ip、用户名、密码无误,还是登录不上,有可能是你的浏览器有问题;
UC浏览器 我测试某款无线路由器时就死活登录不上,换个浏览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