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MPU6050时遇到一点小问题(有关二进制数据的移动)

楼主(2013-07-07):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资料说MPU-60X0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用了三个 16 位的 ADC,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对于这一句我也知道这是想左移八位得到高8位数据,然后加上L组成16位的数据。但是我想不通,H<<8位后应该变为0X00了吧,那么返回值就是L了。这和上面的不符啊。有没有大神给指点迷津啊

网友A:
个人理解:在返回时,对H和L进行了隐性的数据类型装换,在运算前把H和L都转化为了int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在返回时,对H和L进行了隐性的数据类型装换,在运算前把H和L都转化为了int型 ...

谢谢,现在我也理解了。只要返回值的范围是int型,系统在分配地址时就是2个字节,数据移动就不会跑飞。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移动前H为(1111 0101)那么H<<8后就变成了(1111 0101 0000 0000)在于8位的L相加,就等到16位的数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移动前H为(1111 0101)那么H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