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13-07-07):
调试S3C2416的RS485通信,出现问题。
电脑上发送数据,S3C2416能够收到,
但反过来S3C2416发送数据,电脑上却收不到?
有谁碰到过类似情况吗?
附图

楼主:
补充一点,我在U5的4脚接USB转TTL的串口接收引脚,电脑上能够收到数据。

网友A:
GPB5控制有问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B5控制有问题呗

没有,用万用表量过,控制正常。

网友B:
你的a和b上下拉反了吧。
我记得一般是a上拉。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a和b的波形啊

网友:
R49去掉,A上拉,B下拉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
原来是做BOM表的时候不小心,把那10R的做成了10K了。我说怎么那么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和b上下拉反了吧。
我记得一般是a上拉。

嗯!好像真画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