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仿真器IDE升级失败后不能找到设备

楼主(2013-07-07):
各位,在使用海尔HR6P ICE8,IDE 3.27 help里的升级功能后,升级失败,后面无法连接ICE,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网友A:
海尔ICE是不需要升级固件的,有可能你点击升级固件把ICE的硬件FLASH擦除了,所以通讯失败。
需要你把ICE硬件邮寄给上海海尔重新固件初始化一下。
另后续我们会在用户选择ICE硬件设备后,把固件升级选项灰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ICE是不需要升级固件的,有可能你点击升级固件把ICE的硬件FLASH擦除了,所以通讯失败。
需要你把ICE硬 ...

如果真是这样,只能寄过去了。确实需要把升级功能去掉,ICE不需要升级却留点升级功能,爱玩的人都会跳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