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 twi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7-07):
今天上午我用iccv7 for avr写了一个twi总线读写at24c02,记忆开关机的次数,我改了有一个小时都没有把错误改好。
//开机次数的记忆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命令定义
//MT 为主机发送  mr 为主机接收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前四位与器件地址有关
#define   RD_DEVICE_ADDR 0XA1
#define   WD_DEVICE_ADDR 0XA0

//常用twi操作(主模式写和读)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EN)|(1<<TWSTO))
#define wait()   {while(!(TWCR&(1<<TWINT)));}
#define  test_ack()  (TWSR&0XF8)
#define  set_ack()   (TWSR|=(1<<TWEA))
#define  set_noack() (TWCR=(1<<TWENA))
#define  twi()    (TWCR=(1<<TWINT)|(1<<TWEN))
#define  write8bit(x) {TWDR=X; TWCR=(1<<TWINT)|(1<<TWEN);}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able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p[8]={0,0,0,0,0,0,0,0};
  void delay(int  t)//延时函数
{
int k,j;
for(k=0;k<t;k++)
for(j=0;j<10;j++);
}

void init (void )
{
DDRB=0XFF;   // 端口初始化
PORTB=0X00;

DDRA=0XFF;
PORTA=0;

}

void display(uchar *p)
{
      char i;
      for(i=0;i<8;i++)
      {
      PORTA=table[*p];//段选
      p++;
      PORTB=table2[i];//位选
      delay(10);
      }
}

void twi_init(void)
{
  TWBR=0X20;//大于10
  TWCR=0X04;//开启twi总线
  TWSR=0;//1分频
}

uchar  iic_write(uchar wadata,uchar addr)
{
  start();//开始信号
  wait();//等待
  if(teset_ack()!=START)//检验twi状态寄存器
  return 1;

  write8bit(WD_DEVICE_ADDR);//发送器件地址
  wait();                   //等待
  if(teset_ack()!=MT_SL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write8bit(addr);//写地址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
//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 转出错处处理
  return 1;

  write8bit(wadata);//写数据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
  //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 转出错处处理
  return 1;

  stop();//停止信号
  return 0;
}
uchar iic_read(uchar addr)
{
  uchar temp;
  start();//开始信号
  wait();//等待
  if(teset_ack()!=START)//检验twi状态寄存器
  return 1;

  write8bit(WD_DEVICE_ADDR);//发送器件地址
  wait();                   //等待
  if(teset_ack()!=MT_SL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write8bit(addr);//写地址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
//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 转出错处处理
  return 1;

  start();//开始信号
  wait();//等待
  if(teset_ack()!=RE_START)//检验twi状态寄存器
  return 1;

  write8bit( RD_DEVICE_ADDR );//发送器件地址
  wait();                   //等待
  if(teset_ack()!=MR_SL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twi();//重新启动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NO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temp=TWDR;
  stop()//停止信号
  return temp;
}

void main(void )
{
uchar i;
init();
twi_init();
i=iic_read(0x20);
i++;
disp[0]=i/100;
disp[1]=i%100/10;
disp[2]=i%100%10;
while (iic_write(i,0x20));
  while(1)
{
display(disp);
}

}

楼主:
这个是编译报错的截图

网友A:
1、以下代码少了左括号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EN)|(1<<TWSTO))
2、#define  write8bit(x) {TWDR=X; TWCR=(1<<TWINT)|(1<<TWEN);} // x注意大小写
3、宏定义处是#define  test_ack()  (TWSR&0XF8)    但函数中写的是teset_ack()

网友B:
额,1个小时都检查不出来...给你改好了,请认真学习一下宏定义还有注意键盘打字的粘连还有分号也别漏...PS:既然用了ACC怎么还用类似于1<<TWINT的表达...
//开机次数的记忆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命令定义
//MT 为主机发送  mr 为主机接收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前四位与器件地址有关
#define   RD_DEVICE_ADDR 0XA1
#define   WD_DEVICE_ADDR 0XA0

//常用twi操作(主模式写和读)
#define start()  (TWCR = BIT(TWINT)|BIT(TWSTA)|BIT(TWEN))
#define stop()   (TWCR = BIT(TWINT)|BIT(TWSTO)|BIT(TWEN))
#define wait()   {while(!(TWCR & BIT(TWINT)));}
#define  teset_ack()  (TWSR & 0xf8)
#define  set_ack()   (TWSR|=BIT(TWEA))
#define  set_noack() (TWCR=BIT(TWEN))
#define  twi()    (TWCR = BIT(TWINT)|BIT(TWEA)|BIT(TWEN))
#define  write8bit(x) {TWDR = (x);TWCR = BIT(TWINT)|BIT(TWEN);}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able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p[8]={0,0,0,0,0,0,0,0};
  void delay(int  t)//延时函数
{
int k,j;
for(k=0;k<t;k++)
for(j=0;j<10;j++);
}

void init (void )
{
DDRB=0XFF;   // 端口初始化
PORTB=0X00;

DDRA=0XFF;
PORTA=0;

}

void display(uchar *p)
{
      char i;
      for(i=0;i<8;i++)
      {
      PORTA=table[*p];//段选
      p++;
      PORTB=table2[i];//位选
      delay(10);
      }
}

void twi_init(void)
{
  TWBR=0X20;//大于10
  TWCR=0X04;//开启twi总线
  TWSR=0;//1分频
}

uchar  iic_write(uchar wadata,uchar addr)
{
  start();//开始信号
  wait();//等待
  if(teset_ack()!=START)//检验twi状态寄存器
  return 1;

  write8bit(WD_DEVICE_ADDR);//发送器件地址
  wait();                   //等待
  if(teset_ack()!=MT_SL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write8bit(addr);//写地址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
//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 转出错处处理
  return 1;

  write8bit(wadata);//写数据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
  //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 转出错处处理
  return 1;

  stop();//停止信号
  return 0;
}
uchar iic_read(uchar addr)
{
  uchar temp;
  start();//开始信号
  wait();//等待
  if(teset_ack()!=START)//检验twi状态寄存器
  return 1;

  write8bit(WD_DEVICE_ADDR);//发送器件地址
  wait();                   //等待
  if(teset_ack()!=MT_SL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write8bit(addr);//写地址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
//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 转出错处处理
  return 1;

  start();//开始信号
  wait();//等待
  if(teset_ack()!=RE_START)//检验twi状态寄存器
  return 1;

  write8bit( RD_DEVICE_ADDR );//发送器件地址
  wait();                   //等待
  if(teset_ack()!=MR_SLA_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twi();//重新启动
  wait();//等待
  if(teset_ack()!=MR_DATA_NOACK )//检验TWI 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
  //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 转出错处理
  return 1;

  temp=TWDR;
  stop();//停止信号
  return temp;
}

void main(void )
{
uchar i;
init();
twi_init();
i=iic_read(0x20);
i++;
disp[0]=i/100;
disp[1]=i%100/10;
disp[2]=i%100%10;
while (iic_write(i,0x20));
  while(1)
{
display(disp);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以下代码少了左括号
#define start()  (TWCR=(1

还有一个stop()的调用少了分号...

网友C:
这样没耐心很不好,语法错误都是可以自己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stop()的调用少了分号...

是的,贴出来的代码少了分号,附件中的代码是有这个分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组,我的程序改好了,我还有个疑问,如下图红色框中所示,有的程序编译是2%full  ,有的是%3full  ,还有的%6full那个值代表了什么?怎么减小那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以下代码少了左括号
#define start()  (TWCR=(1

按照你的意见,程序修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stop()的调用少了分号...

检查的很仔细,我改向你好好学习,我觉得你应该写过很多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没耐心很不好,语法错误都是可以自己处理的。

嗯,看来写代码得认真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的很仔细,我改向你好好学习,我觉得你应该写过很多代码。

我也是随便玩玩写的代码,只是错多了就会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1个小时都检查不出来...给你改好了,请认真学习一下宏定义还有注意键盘打字的粘连还有分号也别漏...PS: ...

代码怎么可以贴出这种效果,记录行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怎么可以贴出这种效果,记录行数

点开高级回复里面有个双尖号图标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