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VR控制一个最大需要900mA电流的比例电磁阀

楼主(2013-07-07):
小弟最近接触到一个汽车产品,里面需要控制一个比例电磁阀。阀门大小由电流控制(还不知道是压电流还是拉电流),最大是900mA。这个电磁阀内阻大概几十欧,功率最高好像36W
请教一下怎么实现这么大的的电流精准控制。

如果用dac0832等电流输出型的ADC 。后续电流怎么放大。(dac0832大概只能输出330um的电流)
还有就是在车子上用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什么。

谢谢了。

网友:
用电机驱动芯片,如L298N之类的

网友A:
考虑用运放搭一个可控恒流源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运放搭一个可控恒流源控制

谢谢两位。
如果是运放能驱动这么大的电流吗?能具体说一下型号和电路吗?

网友:
PWM输出,电流采样反馈,参考恒流充电的原理。

网友:
用三极管放大吧,我做过正负100mA的伺服阀驱动,不过你这快1A了,这功率也太大了点,这电压要求高啊

网友:
自己做个恒流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
如果是运放能驱动这么大的电流吗?能具体说一下型号和电路吗? ...

1A还不算特别大的,去TI官网自己找找就有了

网友:
TIP42+PWM即可!

网友:
用TLE82453SA,集成比例阀控制芯片,3路,高低边可配置

网友:
特别需要注意的电流应该有抖动,英文为Dither。有了抖动,电磁阀在设定点小幅度摆动,和阀体是动摩擦,输出压力或流量与输入电流成线性关系。抖动的幅度通常为额定电流的0.1,频率与电磁阀有关,范围为50-500Hz

网友:
推挽加MOS搭一个h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