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点亮1080*1920手机屏

楼主(2013-07-07):
各位大牛,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手中有个1080*1920分辨率60Hz的手机屏,手机屏的扫描格式是一行1080个点,扫描1920行,要通过fpga给数据给手机屏显示,但是给fpga的数据格式是CEA标准的1920*1080 60hz的数据,直接将1920*1080的数据给手机屏好像有问题,不显示。这里我是不是要写个转换模块将1920*1080的标准CEA时序转换成手机屏的1080*1920显示格式才行啊,但考虑到是全高清,扫描频率很快,这个转换模块又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各位大牛有什么建议可以指点指点我啊,小弟刚毕业,经验很缺乏啊。

网友:
什么手机屏分辨率这么高?接口是RGB还是MIPI?

网友A:
MIPI有个SSD2828也可以驱动,我也是刚开始研究,目前也是一片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PI有个SSD2828也可以驱动,我也是刚开始研究,目前也是一片空白。

我用的就是2828,但手机屏要求数据是1080*1920的,送过来的数据是1920*1080的,是不是可以直接给2828,然后2828给手机屏,还是必须先转成1080*1920格式的给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