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请尽快确定9楼阿莫的提议)

楼主(2013-07-07):
正在PCB大概布局中,有些疑问的,需要跟大家一起确认的地方。
第一个:多电压输出口插座?
先看看背景:
以前大家讨论,通过了增加多电压输出口插座。
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7527-1-1.html中11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coolook 1楼:
原COOLOOK的输入插座承受的电流不够导致发热严重。建议改用更大电流的插座。
增加MicroUSB座作为输入。两种输入方式并联即可,简化设计。(增加MicroUSB座需要在塑料壳上开孔)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326-1-2.html中规划:

老陈的电路:

我目前的问题是:这个多电压输出口与输入口,上述各个说法不一,似乎没有最后结论,(也可能是哪个帖子有结论我没看到)
所以我现在不清楚是MICRO USB与原输入口并用做输入,另外增加一个输出口?还是别的方案?
我个人倾向:MICRO USB做输入,原来输入口做输出,但是与MICROUSB和手电筒的那个示意图(第二个)相反,MICRO USB放最右,手电筒放最左(这主要是PCB布线方便)这样从左到右依次是手电筒、输出1、多电压输出、输出2、MICRO输入。
如果确认是这样的话,需要阿莫与采购负责人确认下,原输入口(现多电压输出口)插座是否还是继续用coolook物料?(记得原来讨论过该插座发热),如果可用,是否方便采购

第二个:元器件

PCB图,上述问题没定,PCB还不好布局,不过能看出来,面积很小(选中呈白色部分),元件、、、、没放进去(下方)的还有很多。

coolook内部PCB,它的元件比我们少。
现在比较占地方的是:
1、C29/C35/C51三个电解电容,老陈说同规格钽电容太贵,我比较了下钽电容封装,如果到6032或者7343的话,尺寸也差不多了。
2、L3电感,这个玩意就巨大了,比得上一个USB插座,老陈有没有别的选型可用?
3、OLED。这个没办法了。
4、元件多、这个先布完局看吧。

网友:
关注进展情况。

网友A:
上面是15楼的载图(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其实就是因为MicroUSB承受电流太小(1A),而我们需要的充电电流要达到2.5A,所以就需要添加一个MicroUSB口并联至另一个USB口上使得充电电流达到2.5A。

中间的OUT M是DC圆口,用来输出多电压。

网友:
楼上解释应该是对的。

目前我们这款移动电源功能强大,但我也有担心器件体积过大对布局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15楼的载图(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ra=page%3D2%26filte ...

阿莫说的这个电流情况我知道,以前讨论大体上我也清楚,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PCB时才觉得有疑问。
其实现在看上去问题在于:
1、希望大电流输入,所以并联设计。
2、希望两路输出,可以充2个。
3、要留一个多电压输出口。
但是目前PCB和外壳综合来看,做不到2个并联输入+2个输出+1个多电压输出+1个手电筒。
因此我也同意3楼观点,2个输入(MICRO USB + USB-A?),原因是移动电源首先是要保证充电快,
只要电在电源里头,慢一点充给我手机倒不要紧。
因为2个输入,所以输出不够就只能1个,这也应该没关系,2个手机同时需要充本来概率不大,
就算急着要充2个手机,也可以一个先充一会,能开机暂用了就充另外一个。

不过还有问题就是:
MICRO做输入正常,很多充电器都是这个接口,但是USB-A做输入,不管是公头A还是母头A?好像都没有对应USB-A输出的充电线吧?
除非我们电工自己有A-A的USB线,如果充电线不常见,那这个功能就鸡肋了。
并且这个输入与输出口的外形一样似乎也不好,coolook的打字(OUT A / OUT B)也要重新喷一下?

另注:因为电池+在 OUT A口这一侧,所以我希望输入口也在OUT A口这一侧,coolook外壳左右两侧尺寸是对称的。

网友B:
看样子可能要布成4层板。电阻就使用0603的,电容类也可以用0603的,输出的话用1812就差不多了。那个多电压输出用钽电容可能不太好,体积大价格贵,我觉得用贴片电解会好的多,旁边再并上几个贴片电容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价钱我觉得还是其次,最好不那么热就真

网友C:
1  2两点非常赞同.
第三点我建议用1A充电.  最大用0.5c 约1.3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 newidea 提出的问题,的确是我们之前的讨论还没有明确结果的。

根据之前的讨论,我将最新的构思描述 ...

考虑周到,完全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可能要布成4层板。电阻就使用0603的,电容类也可以用0603的,输出的话用1812就差不多了。那个多电压 ...

别这样做

最好用0805 的 。你用ad的  L 焊盘,  pad 与pad 之间可以 很近的。 最后贴片机生产出来会非常漂亮。

整版 全部是元器件几乎看不到走线 是最棒的。可以参考手机的layout。

4layer 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  2两点非常赞同.
第三点我建议用1A充电.  最大用0.5c 约1.3A.

COOLOOK盒子是4节,2600mAh*4*0.5C=5.2A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这样做

整板都是元件看不到走线,这个要在焊盘上打激光盲孔才行吧?这工艺很贵的哦~

网友:
1,2,3条全部OK

网友:
1\2\3全部赞同。

网友:
零件密集度挺高的。双面板走线估计是很悬。

网友C:
引用 网友F:
COOLOOK盒子是4节,2600mAh*4*0.5C=5.2A了……

用四节我知道, 我是按一节算的.   虽然阿莫说规定不能使用1节, 但不能不考虑电池片松动等原因导致电池充电电流太大.
我们目前用的是5v斩波, 连buck都没有, 我有点担心大电流充电. 现在连保护芯片都没有.
1A充电的好处是1节电池也没事, microusb接口也没问题, 缺点就是充电时间达到:  2.6AH * 4 / 1A = 10.8H,  考虑效率算12小时吧.
如果按1.5A充电算: 也要 12/1.5 = 8小时.

网友:
1 2 3 条,同意

不过电容电阻用0603也可以的,好焊好拆……
自从用了0603,我那堆0805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四节我知道, 我是按一节算的.   虽然阿莫说规定不能使用1节, 但不能不考虑电池片松动等原因导致电池充 ...

其实充电应该是要buck的,否则纹波电流可能很大,充电器的滤波电容会发热甚至爆浆。不过MCU PWM频率低,buck电感体积会很大,这很纠结。
至于担心电池片松动这个问题不大的,进口18650以1C充电也非常安全,就算1.8A也只不过是0.7C,有足够的安全余量。
充电保护IC是肯定要加的,现在要看能不能买到无自锁的型号,否则用DW01之流还要看怎么自动激活。

网友:
同意老大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 newidea 提出的问题,的确是我们之前的讨论还没有明确结果的。

根据之前的讨论,我将最新的构思描述 ...

好的。
不过如我楼主位所述,我改为了输入MICRO USB在右边,与图示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可能要布成4层板。电阻就使用0603的,电容类也可以用0603的,输出的话用1812就差不多了。那个多电压 ...

都是0603.
贴片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如果能布线到只看到零件,看不到直线,的确是非常漂亮,不过难度很高。

如果4层板,会在打样里稍 ...

1、老外的板子看到过整版不见走线的,不过这次时间太短,做到这个要求基本不可能。
2、4层板看情况吧,一般4层与2层区别在于地平面是否好处理,我尽量把主要器件的地平面处理好,能2层就2层,实在不行再4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板都是元件看不到走线,这个要在焊盘上打激光盲孔才行吧?这工艺很贵的哦~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同意 1 2 3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1、老外的板子看到过整版不见走线的,不过这次时间太短,做到这个要求基本不可能。
2、4层板看情况吧,一 ...

低频大电流的东西,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地平面,唯一要注意的是开关器件部分的走线,遵循最小包围面积和单点接地原则即可。

网友:
按4节电池容量还算,充电电流1.3-1.5A比较合理点。小了充电时间过长,大了充电接口久了受不了。电阻和小电容都用0603的好一点。输出滤波可用高频低阻的电解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面 newidea 提出的问题,的确是我们之前的讨论还没有明确结果的。

根据之前的讨论,我将最新的构思描述 ...

microusb电流不要做得太大,可以做到1.3A以下,比如1A就可以了,太大MICROUSB的寿命会很短,搞不好里面发热严重会融掉塑胶部分变形就不好了。我个人觉得1A就够了。
其它的按阿莫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usb电流不要做得太大,可以做到1.3A以下,比如1A就可以了,太大MICROUSB的寿命会很短,搞不好里面发 ...

1A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充满,而且还不能边充边放,这有点太蛋疼了。
一般来说8小时充满是极限,如果晚上充电早上醒来还没满,那做10.4Ah那么大容量也没意思,还不如做5.2Ah轻便点。

网友:
还是大点的充电电流比较好。我希望做1.8A的,有点比那个圆孔小的充电口,不知道能过多大电流,比 microUSB座大不。

网友:
1,2,3都同意

网友:
修改原因:TPS2543少了个5,补上
提出几点想法:
1.尽量避免在壳子较长一侧加工,这样不利于夹持(要考虑震动),就算雕刻机可以加工这么高的物体,也应尽量避免。所以microUSB放在壳子侧面。

2.多电压输出用铜柱来做,可以像接线柱一样用,并沉入表面1mm左右以防短路,为简化加工,设置在外壳上表面。

3.microUSB座可以过的电流有限,仅作为兼容、应急充电插口,通过MOS的切换,应该可以实现用输出USB座做充电,并使用这种移动硬盘的电源线:
方法为,在TPS2543关闭时,检测USB上是否有电源接入(挂电阻(小假负载)检测电流),如果有,则认为是外部充电器插入,用MOS切到充电线路上去。

4.原来的圆形口很适合LED,作为手电功能使用。(也是避免加工壳子较长的一侧)另外,圆形插座,除了笔记本的那种之外,没见过哪个可以上2.5A电流一点问题没有的(长时间发热而导致变形)。
5.裸屏露着肯定不好,而且边缘会不好处理,OLED用2mm厚的有机玻璃做个面镜,并沉入外壳表面,台阶胶接:

6.铣掉原来的文字,雕刻AOS Mobile Power an opensouce Mobile Power from amobbs.com

整体:

网友:
刚才画快了,没多想,字修改一下,如果是凹进去的更好,可以避免磨损,也可以减少加工量:

网友G:
哈哈 ls的速度也挺快的哦,外观都基本定型了 非常期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 ls的速度也挺快的哦,外观都基本定型了 非常期待

只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各位轻拍。。仅供参考……

另外不知道coolook外壳的详细尺寸,所以这个只是个大概样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各位轻拍。。仅供参考……

另外不知道coolook外壳的详细尺寸,所以这个只是个大概 ...

换下开孔位置,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只是不知道老大同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否有产品设计经验?

microUSB放在侧面,线路板如何装配到外壳里?

安装确实是个大问题,看来老大的方案,用microUSB,进口的过1.8A电流,是可以的。我就是担心microUSB的电流,会让其发热等。所以我也在想找可以替换的电源座,我想过用耳机座,其实如果我们充电线自己做的话,我们可以把microUSB的相邻的两个脚,并在一起当一个用。来加大电流。前提就是充电线得专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否有产品设计经验?

microUSB放在侧面,线路板如何装配到外壳里?

很多设备都是凹进去的,这是我的老MOTO手机和酷比平板:
我现在用的黑莓9550的USB也是凹进去的,但是我是用它拍的照片,所以没法拍它自己了。。

有些手机比我这个图上的还严重呢。
USB插头的长度都大于插口的深度,只要coolook的外壳不厚的过分,就没问题。
如果coolook的外壳太厚,也没关系,可以在开孔的时候把周边铣下去一圈,有些相机或DV上的插口就是这么做的:

我应该说是没有产品设计经验的。
我从2010年就开始给同学做移动电源,做了很多台,不少个版本,但是这不能算是产品。
(很可惜,都是大容量降压式的,所以本次活动用不上)
2010年之前一直在玩音响。
自己设计产品,自己生产,自己卖,这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也一直为此努力。
目前缺少设备、资金、场地和一些时间,所以距离推出自己的产品还有一段路要走。

楼主:
才把元件全部丢到PCB里面,还要接着调整,CPU在考虑是否放到最中间来,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包括封装等等。
先给大家看看,提意见。
附件:

楼主:
想编辑一下标题以吸引注意,但是没找到编辑选项,是不是高亮了就不能编辑了?
另外,PCB是protel99se 格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编辑一下标题以吸引注意,但是没找到编辑选项,是不是高亮了就不能编辑了?
另外,PCB是protel99se 格式 ...

没下载看,另外手里没有99se。
左边的4P排针是那个SWIM吗,因为不是量产产品,应该可以换为独立的一个一个的,分散放在方便放置的地方(反正杜邦线),给别的线路让位置,甚至改为更小的焊盘。

电容用贴片钽电容是不是可以更加节省空间?如果电容侧立焊接,是不是可以更节省空间?(这个是做成套件自己焊接的吧?)

屏幕焊盘下面的那个SSOP-8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下载看,另外手里没有99se。
左边的4P排针是那个SWIM吗,因为不是量产产品,应该可以换为独立的一个一 ...

是SWIM。应该可以改小。
到处放1个是否方便?这个我没用过STM8,还不知道SWIM接头长什么样子,只是问了一下老陈说2.54间距单排。
你说的是OLED下面那个吧,那是FP5139.
钽电容的问题,请老陈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WIM。应该可以改小。
到处放1个是否方便?这个我没用过STM8,还不知道SWIM接头长什么样子,只是问了一 ...

SWIM这样的:

用一根一根飞应该没问题,况且这不是开发板,不是经常插着搞的。。

哦……是TSSOP8。。说错了。。这个封装的居然还有卖的的。。我以为只有SO8的呢

网友:
空间不够的话把SWIM接口改成四个测试点也可以的,就是下载程序会麻烦点,需要焊线!

网友I:
布板难度不小呢,newidea辛苦了

网友F:
SWIM我从来只用2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布板难度不小呢,newidea辛苦了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SWIM我从来只用2线接口。

舍去哪两个,电源和地?
圣手有空帮看看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编辑一下标题以吸引注意,但是没找到编辑选项,是不是高亮了就不能编辑了?
另外,PCB是protel99se 格式 ...

应该是帖子楼主位在建立过了24小时之后就不允许更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舍去哪两个,电源和地?
圣手有空帮看看PCB。

我在ST-Link的LDO上焊了插针,VCC可以跳线到LDO,所以只接SWIM和GND就行了。
我没有Protel,只能看图片或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才把元件全部丢到PCB里面,还要接着调整,CPU在考虑是否放到最中间来,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包括封装等等。

1. swim 接口这样就可以了, 就算省了vcc也没减少多少体积吧, 也不用换2.0或更小的间距了.
2. oled怎么在背面?  怎么直接焊在主板上?   排线根本没那么长吧?
3. oled的个人建议:  安装方式有2个, 一个是oled和上壳固定, 一个和下壳固定.  如果选择和上壳固定, 就一定要一个转换板再加一段排线或插针的.优点是oled和上壳配合可以很好.
                            如果和下壳固定, 也最好有个转换板, 转换板和主板之间用间隔柱定位, 然后焊死,优点是装配无需准确定位且没有接触不良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swim 接口这样就可以了, 就算省了vcc也没减少多少体积吧, 也不用换2.0或更小的间距了.
2. oled怎么在 ...

OLED的安装,参见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coolook
OLED焊接在PCB背面,PCB背面安装时已经紧挨着外壳了,从OLED到PCB背面的高度我用卡尺测过,大概是5~6mm,排线长度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OLED的安装,参见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4130&highlight=co ...

思维定势真的很可怕, 这个帖子我看了很多次, 一直认为pcb和下壳固定, oled和按键在上壳上.
这样的话, 安装是没问题的.

另外就是PCB上的螺丝孔, 建议在通孔外面再画一个螺丝帽丝印, 防止元件和螺丝干涉.   螺丝和PCB接触位置加上铜, 镀锡吧

网友:
那个下载口直接放几个点好啦,又不是开发板不用特意搞个排针,还有那个电解会不会放贴片的铝壳好点呢?那个usb的头其实可以用贴片的吧,led搞个贴片好了,我有过孔恐惧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送你一句广东话:死鸡撑饭盖。

microUSB就放在我原来规划的位置有何不好?

我认为将microUSB放在您原来规划的位置不好的原因有二:

1.根据淘宝上的资料,coolook的外壳长度大概是120mm,按照您原来规划的位置开孔,外壳需长端竖直夹持。
我没记错的话,AMCNC-01龙门架通过高度为50mm,那么假设使用50mm高的平口钳或加垫片夹到50mm高。
外壳将伸出夹具70mm高,这太长了。切割时塑料受力将产生较大的位移,甚至震起来导致断刀。
我并不是急着奔外壳加工的步骤,我认为就像设计PCB时要考虑焊接的方便性一样,设计产品时外壳的加工也应同时考虑。

2.一侧上开5个孔显得很拥挤。microUSB插头很可能会挤到旁边的USB A。
如果两个相近的插口因空间不够而无法同时插入,那显然是个失败的设计。
microUSB宽度大约为A型USB的一半,如果光是这样,那显然可以放下,但USB插头的外层有橡胶。
拿我手里的三星数据线为例,侧面橡胶占2mm的空间,A头也是2mm,一共4mm。
算上这个尺寸,USB A的一侧到microUSB的另一侧应大于25mm,是否还放得下?请确认。

我提出将microUSB放在侧面主要是为加工考虑,同时,我也是有看到“USB座凹进塑料壳”的产品才提出的这个想法。
并非想当然。既然摩托等手机大厂都有将USB座凹进塑料壳的设计(PCB无需斜向插入外壳),那么说明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才认为将microUSB放在侧面不会存在装配方面的问题。

2013-7-10 00:47修改原因:错别字“都”改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把元件全部丢到PCB里面,还要接着调整,CPU在考虑是否放到最中间来,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包括封装等等。

我隐藏了一下name,看着布局双面有希望,就是布线要newidea多费心了

网友J:
很多设备都是凹进去的,这是我的老MOTO手机和酷比平板:
我现在用的黑莓9550的USB也是凹进去的,但是我是 ...
这种设计方案实在是不可取,根本不考滤操控性生生产流程的简洁性。如果不是做不到,microUSB就放在原来规划的位置更显得全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把元件全部丢到PCB里面,还要接着调整,CPU在考虑是否放到最中间来,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包括封装等等。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原理图?中间那个是L3?才10uH为啥那么大的?我咋没找着L2?

从头翻了一次rainbow的帖才发现231楼的SEPIC版原理图没更新到楼主位。
L3个头那么大,干脆分开两个小电感,反正只是辅助输出,也不差那几个百分点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多设备都是凹进去的,这是我的老MOTO手机和酷比平板:
我现在用的黑莓9550的USB也是凹进去的,但是我是 . ...

请说明为何这样做不符合操控性和生产流程的简洁性?为何市面上有这样的USB插口设计,而我们不能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将microUSB放在您原来规划的位置不好的原因有二:

1.根据淘宝上的资料,coolook的外壳长度大概是1 ...

我手机也是microusb借口陷进外壳里,但是手机平板之类的需要出一个系列的产品有一个不同就是必须兼容多个配置,所以是先设计电路板再设计外壳的,外壳上带有弥补电路板天生不足的突起按键和耳机插座边框,但是就是无法弥补microusb处,现在的手机也不像以前加防尘万恶的防尘罩。而这次项目是先有了外壳,而且是microusb需要开孔,我很难想象我经常拿着金属的插头多次刮擦外壳后开孔会不会变得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把元件全部丢到PCB里面,还要接着调整,CPU在考虑是否放到最中间来,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包括封装等等。

电解电容我总感觉是给自己用长期的产品不太好,个人觉得使用坦电容比较好,自己用的diy使用坦电容成本并不会高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维定势真的很可怕, 这个帖子我看了很多次, 一直认为pcb和下壳固定, oled和按键在上壳上.{:s ...

OLED按这个帖子也是在下壳,不过你说的按键是电源键吗?它也在下壳上。
这个OLED安装大家可以多考虑下,因为这是个关键部件,不比个别元器件可以飞个线什么的。
我也是根据之前那个帖子做参照,自己估测了一下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个人计短,说不准有哪个地方没考虑到。
螺丝孔这个建议是对的,我要加上去,谢谢。

楼主:
别的问题我不一一细回了,要赶着出门上班去。
有些涉及到元件选型的,我已经转告老陈了,这个主要还是由设计者确定。

网友:
不错啊,这么快就把3D效果图做好,cne53102 有专业的精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我总感觉是给自己用长期的产品不太好,个人觉得使用坦电容比较好,自己用的diy使用坦电容成本并 ...

固态电容比钽电容好,尤其是DC/DC,钽电容不能承受太大的纹波电流,所以你看电脑主板CPU供电部分全部用电解电容,没人用钽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到microUSB放在侧面会导致主板不能安装,在我指出除非将microUSB凹下去才能安装,你意 ...

嗯,明白了,用雕刻机将microUSB周围铣到一定深度确实不好控制,从图片来看coolook外壳的侧壁也不是实心的,加工后表层会很薄,不结实也不好控制。与夹持长端易引起震动相比,这样的坏处更大,microUSB应该放在您原来规划的位置。

在外壳上雕刻文字只是顺手画的,加工起来必定超慢,而且是不必要的,大家无视即可。

我没有产品设计经验,这样的团队也是第一次参加。望谅解。但我既然报名参加了,而且这是个讨论,那我就不应该做一个潜水艇。
我会尽我所能的参与进来,难免会有一些错误甚至可能会误导他人的地方,这就麻烦您和各位前辈拍砖了。

楼主:
如果把过孔打在焊盘上,当然是尽量打在靠元件里面,非焊接的地方,大家觉得合适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OLED按这个帖子也是在下壳,不过你说的按键是电源键吗?它也在下壳上。
这个OLED安装大家可以多考虑下, ...

你现在的oled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说我的思维定势导致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过孔打在焊盘上,当然是尽量打在靠元件里面,非焊接的地方,大家觉得合适不? ...

关键的线最好别打在焊盘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过孔打在焊盘上,当然是尽量打在靠元件里面,非焊接的地方,大家觉得合适不? ...

锡膏里的助焊剂活性非常高,过孔的毛细管效应会把锡吸进去的,只要没盖绿油的过孔就有可能漏锡,所以尽量避免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OLOOK的外壳肯定是实心的,空心的不符合注塑原理。

知错能改就好。

常规工艺肯定是做不了空心的,这个想偷工减料都没得减,最多是多加点水口料。

网友H:
引用 网友D:
COOLOOK的外壳肯定是实心的,空心的不符合注塑原理。

知错能改就好。

我是说这个地方是空的,侧壁,更不能铣掉了,容易弄穿。。

另外前面咕唧霖说到锡膏,这个移动电源是全部焊好的吗?不是搞成套件然后我们自己焊接的?

2013-7-10 17:19修改原因:图不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是说这个地方是空的,侧壁,更不能铣掉了,容易弄穿。。

就算发散件自行焊接,至少我会用锡膏焊,所以不希望因为焊盘问题导致满板虚焊或立碑。

网友:
就这么几个件,对于搞电子还是自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锡膏里的助焊剂活性非常高,过孔的毛细管效应会把锡吸进去的,只要没盖绿油的过孔就有可能漏锡,所以尽量 ...

确实,锡膏回流工艺是这样的。波峰焊工艺就影响不大,但是两面元件用不了波峰焊工艺。

OLED看来只能是手工焊接了,不管是外发焊接还是自己焊。

网友:
OLED很好焊的,用平头的一拉就行了

网友K:
cne53102关于接口放在侧面的说法,其实是没注意到minUSB和microUSB之间的区别。miniUSB插头很长,本身插入插座就有一段多余的长度,所以产品可以把插座凹进去;但是microUSB插进去刚好顶到插头的边缘,所以即使想cne53102所说的黑莓之类的产品都是和外盒相平的。

还有,为啥不考虑将控制模块的电路拿出来做成 2块板子,一块功率板一块控制显示的板子。控制的板子上没有功率元件,应该可以做的很薄,估计还是可以放入现有的盒子里的,可以降低现在布线的难度。不过估计说完了,现在应该板子都定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cne53102关于接口放在侧面的说法,其实是没注意到minUSB和microUSB之间的区别。miniUSB插头很长,本身插入 ...

黑莓也是内凹的,不是平的,microUSB也不是刚好顶到插头的边缘,也有一段距离的,但是不行,虽然有一段距离,但是小于coolook外壁的厚度,这样就得铣掉一圈,可是coolook侧壁中间有个空(见87楼图),铣掉之后外层剩下的就很薄了,也很容易捅漏,甚至捅漏之后的深度才够插入插头。侧壁目测2.5mm到3mm那样吧。microUSB插头有1mm多余的长度,也就是允许凹入1mm,这样就得铣掉2mm左右,显然,外层捅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cne53102关于接口放在侧面的说法,其实是没注意到minUSB和microUSB之间的区别。miniUSB插头很长,本身插入 ...

板子没定型,只是大致布了下局,元件封装没核对,线也没拉,要改还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算发散件自行焊接,至少我会用锡膏焊,所以不希望因为焊盘问题导致满板虚焊或立碑。   ...

我用的宝工的锡膏貌似有腐蚀性 如果不用 酒精洗的话 做一天的下午的高温老化板子就被腐蚀的不成样子了
前几天发现 烙铁头也被干掉了。。。

因为很久没用过自己的烙铁了

网友L:
弱弱的问一句,在侧面开靠近MicroUSB的地方开个充电IN的圆口,这样行么,就是充电的头必须很长(因为侧壁看起来是双层的)。。。,还有就是还要占PCB空间。
另外同时两路IN输入会不会相互干扰?如果是的话,只留一个MicroUsb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进度很快啊
还在看原理图的,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弱弱的问一句,在侧面开靠近MicroUSB的地方开个充电IN的圆口,这样行么,就是充电的头必须很长(因为侧壁看 ...

圆形的,除了笔记本上的那种之外,没怎么见过能长期过2.5A电流的,时间长了都能烧变形。。
如果用笔记本的那种的话,可以凹入非常多(卡尺测量4mm整,别问我我笔记本是啥牌的……):

目测是满足coolook侧壁的厚度的(谁手里有coolook的请说一下侧壁厚度),无需像microUSB一样铣掉一圈。
但是PCB的空间令人担忧啊……我觉得很难放得下……(上下双PCB?)

俩输入不会,但有个问题,就是圆形的电源插头不一定是5V的,可能是9V,12V甚至是笔记本的19.5V,按照现在的电路,插错了恐怕不太好玩。。

===============
另外,刚才突然想到那个多电压输出口的问题。
如果用coolook原来的那个圆孔做输出。
作为一个“应急实验电源”,那用的时候恐怕身边不一定会有合适的插头插入那个圆孔。。
总不能背着一根5.5转鳄鱼夹的专用线吧?

要不要考虑一下38楼的铜柱的方案?
在应急情况下,剥出电线头,插在铜柱的螺丝孔里就能用,
需要可靠连接的话也可以加螺丝拧紧,就像接线柱一样。

网友M:
最近比较忙,没什么时间关注,发现进度快快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比较忙,没什么时间关注,发现进度快快的说

我这是有点慢的,截至目前,布完了输入充电、整流输出。
还差多电压、CPU、OLED、输出检测没有布。
明天就12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有点慢的,截至目前,布完了输入充电、整流输出。
还差多电压、CPU、OLED、输出检测没有布。
明天 ...

原理图估计还得改,起码电池保护部分还没有,MOSFET的封装可能也要换,你这么快拉线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估计还得改,起码电池保护部分还没有,MOSFET的封装可能也要换,你这么快拉线也没用啊。 ...

电池保护部分还没有这个我知道,这个PCB上也还可以加,
MOSFET的封装什么时刻讨论过要换的??换小吧?别换大了。

可怜我今天还请了一天假,那干脆真的休一天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newidea 辛苦了。

PCB主要是体力劳动,还好。
相对辛苦的是项目设计的阿莫还有技术设计的老陈。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老陈原理图上,为了走线方便,请确认一下哪些管脚是可以相互之间随便替代的。

网友:
我之前发了个帖子,只要颜色相同的脚就能互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0859&mobile=y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保护部分还没有这个我知道,这个PCB上也还可以加,
MOSFET的封装什么时刻讨论过要换的??换小吧?别 ...

newidea还特意请假真是辛苦了,不过明天就星期六放假啦:-D

网友:
有一个led电筒的控制脚,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布在有pwm功能的脚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老陈原理图上,为了走线方便,请确认一下哪些管脚是可以相互之间随便替代的。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859-1-1.html

上面发的链接好像有问题,重新发一个。

表中颜色相同的脚可以互换,没有加颜色的就是普通io,可以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widea还特意请假真是辛苦了,不过明天就星期六放假啦:-D

主要我是惭愧这个进度慢。
谈不上特意或者辛苦,因为反正请的是年假,早晚要休的,而且还跟周末连起来了。
不过我一般周末要忙一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固态电容比钽电容好,尤其是DC/DC,钽电容不能承受太大的纹波电流,所以你看电脑主板CPU供电部分全部用电 ...

那可以用聚合物钽电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保护部分还没有这个我知道,这个PCB上也还可以加,
MOSFET的封装什么时刻讨论过要换的??换小吧?别 ...

是我在原理图贴里提议换TSSOP8或者双管SO8的,能省不少地方,其实前面也有人提过,但都没人回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可以用聚合物钽电容吗?

为什么就非要用钽电容呢?耐压低抗冲击差价钱还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我在原理图贴里提议换TSSOP8或者双管SO8的,能省不少地方,其实前面也有人提过,但都没人回应啊。 ...

现在是存在这个问题,有些讨论终归都是讨论,落实不了。

楼主:
抱歉,原计划是12号PCB结束的,但是截至目前的进度还只是如上,PCB上隐藏了地的飞线,左边部分基本走通,不过很挤。
剩余部分:
1、CPU
2、输出检测
3、电池保护(等待电路设计)
4、OLED
另外,如果MOS管等封装能改,那是好事,反正我原位置减小封装就是了,毕竟现在的板子确实密的很,还有地线都没有走。
元件的事情,还是请老陈和采购负责人确定吧。
古大师说的那边讨论,我这两天都没顾着去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原计划是12号PCB结束的,但是截至目前的进度还只是如上,PCB上隐藏了地的飞线,左边部分基本走通, ...

幸苦了,,这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个人觉得四层板会合适一点.做布板优化时灵活性大一点.
另外建议,如果4层板超预算了,可以一次性多做一点板,卖套件方式均摊成本,不知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迟些再讨论。如果负责采购的所在地的电子市场SMD焊接业发达,100片也接受的话,并且大部分网友同 ...

100套在广州这边的SMT加工是可以接受的,只是有些有最低消费(1000元左右),并且对上线排期不能要求太高,时间有些长。一般在2周左右还是可以加工好的。

就我个人来说,DIY的乐趣更多的是软件和使用功能上的,手工焊接板子现在是找不到什么乐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我在原理图贴里提议换TSSOP8或者双管SO8的,能省不少地方,其实前面也有人提过,但都没人回应啊。 ...

保护电路这个电路有TSSOP8的要用好几个呢
我们这个输出功率有点大。要注意选用低VGS和低内阻的MOS

网友(2018-01-12):
研究研究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