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单电源过零检测电路滞回差公式

楼主(2013-07-07):
从LM339资料中看到如图单电源过零检测求,滞回差公式,还有图中二极管的乍用是什么

网友:
交流信号源,负半波回路?

网友:
不用求了吧,20M(R6)vs 10k(R7//R8)回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不加R6不行,过比较点如果很慢的话会在比较点上面震荡。

楼主:
我只想知到它电阻参数是乍样求出的,以方便以后对供电接口电压更改时用.如图,更改电源后还能用这个参数吗,只有知到公式,以后才能灵活应用

网友A:
公式看《模拟电路》教材去。现在我还能推导不过懒得算一般用pSpice或者MultiSim仿一下。
高电平3.3V/20M=电流,电流在9k电阻(R7//R8)产生电压1,低电平0V,1.2V(R7-R8)在20M产生电流在9k电阻产生电压2,两者之差就是回差吧。现在小盆友基础就这么差么?

楼主:
呵呵,真不好意,我专业是VC++,现在玩模似电路是跟着百度自学的,我用MultiSim仿过,R6改为1M,输出泼型看不到变化,所以发上来求推导公式,电流在9k电阻(R7//R8)产生电压1,这句话我还是不理解,9K电阻是从那里推导出来的

楼主:
还有高电平时,3。3V不是先流过R5在流过R6吗,如求电流应3.3V/(1K+20M)才对吧

网友:
路过提醒下楼主,图画错了。

网友:
>> 现在小盆友基础就这么差么?

大盆友说得一点不差。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A:
公式看《模拟电路》教材去。现在我还能推导不过懒得算一般用pSpice或者MultiSim仿一下。
高电平3.3V/20M=电 ...

这个是负反馈的,是为了降低gai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