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用电流表头拆解,奇怪的电流检测,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3-07-07):
想做个电流检测的东西,所以买了个电流表头来学习,
这个表头电路简洁、BOM 简单,生产良率高,个人认为是个好的商业产品。
具体下图,左边是电流检测,中间是个MCU ,这个MCU 是白字的,应该是类似2711 的12bit ADC 的MCU,但是这个不是2711,
电源用的一颗HT7133,奇怪左边的电流检测电路,这个SOT23-5封装的IC ,是一个普通运放吗,还是专用的电流检测IC 。

有大师知道这种电流检测的原理吗!请指教!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个同相放大器·

网友A:
可能是LMV321之类的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LMV321之类的运放

bingo!
1+
2GND
3-
4O
5Vss
就是LMV3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go!
1+
2GND

谢谢,上面的朋友,确实是个运放,高清、无码原理图图来了。
这个OP 应该不是LMV321,如原理图1-OUTPUT,2-GND,3-同相输入,4-反向输入,5-VCC
这个OP 具体型号不知道,但是确认是个OP 了,图中的OP 是 MAX4214EUK-T

网友B: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LM/LMV358.pdf
引脚跟LMV321完全吻合,可能你说的12345跟仙童说的不一样,但是在PCB上面是没错的。
不过321失调太大,看精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LM/LMV358.pdf
引脚跟LMV321完全吻合,可能你说的12345跟仙童说的不一样 ...

这个PCB 的同相输入是在第3脚的,就是采集的电压是输入到第3pin 的,所以第3pin 应该是同相端。
刚才看了 LMV321 的脚位。LMV321 同相输入是在第1pin ,对应不上。

楼主:
运放型号找到了,应该是国产圣邦微SGM8541,为什么说是这个型号。
1、这个电流表成本在5元左右的,用的肯定是高性价比的OP,所以应该是国产的OP。
2、能对应上这个脚位虽然还有LMV721 ,但是721 是10MHZ 的,价格比较贵,排除721。
3、这个OP 规格书应该有Low cost 字样,国产高性价比器件,一般都有这个字样。
综上所述:目前比较符合的是SGM8541 ,
The SGM8541 (single), are low cost, rail-to-rail input and output voltage feedback amplifiers. 是吧,SGM官网上介绍此OP ,第一句就有Low cost 字样了。

规范书请参考附件。

网友C:
SGM8541就是山寨版AD85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SGM8541就是山寨版AD8541。

大师还没休息呀,大师能点评一下这个运放吗,和大家常用的LM358来对比,有优势吗。
再问SGM8541 3毛钱,能买到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还没休息呀,大师能点评一下这个运放吗,和大家常用的LM358来对比,有优势吗。
再问SGM8541 3毛钱, ...

AD8541主打低输入偏置电流和低功耗,而且是RRIO,比LMV358都有优势,LM358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SGM的价钱我不清楚,还是问代理吧。

网友D:
5元钱的成本 很超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元钱的成本 很超值啊

OP 0.3元+MCU(12bit adc) 0.8元+PBC0.5元+数码管1元+其他电阻电容LDO 接插件共0.7元=3.3元的PCBA 成本。
外壳0.7元+加工费1元=1.7元

所以整体成本5元左右。偏差不会很大。
PS:市面上的大批量产品,稳定、简洁、便宜、生产良率高。让人很佩服呀。所以个人认为多研究别人的成品,比摆弄学习板/开发板更接近市场。

网友:
学习,用MCU会有死机的可能不?

网友:
这个运放看起来还行

网友:
这么便宜。

网友:
SGM的OP产品就是全部山寨ADI的,把SGM的op型号前的SGM换成AD,就是对应的ADI的op

网友:
额..牛人太多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OP 0.3元+MCU(12bit adc) 0.8元+PBC0.5元+数码管1元+其他电阻电容LDO 接插件共0.7元=3.3元的PCBA 成本。 ...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啊,带12AD,才不到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啊,带12AD,才不到1元

2711   7毛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2711   7毛钱。

SN8P2711我看网上1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N8P2711我看网上1元多的

你网上看的是经过N 手贸易商的价格,大批量生产没人会从淘宝买IC的,到你厂来推广MCU多的是。
很多朋友不知道如何去获得一颗IC 的好价格,本人打工的时候做过Sales(就卖MCU 的),现在自己的产品也负责采购,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1、淘宝看到的价格只是一些贸易商的价格,价格很普通,如果买几个样品还可以。
2、加个某代理商的QQ ,询价,这样的价格也是普通价格,别人不会给你报好价格的。
3、如果你想要价格,应该这样,电话联络一个正规代理商、然后电话约其到自己工厂来谈价格,约好后自己先将项目的schedule
mail 给代理商,schedule 报括项目的 概括、预估什么时候PP ,什么时候MP ,预估用量xxxxK/Month,这样到约定日期,见面大家就好聊了。
经过这样的程序一般都能获得一个优秀的低价格。

当然以上的流程是正规的流程,如果你认识某代理商的PM ,call出来吃饭,直接让其给好价格,这个效果更佳、更快、更简洁。

网友:
谈好芯片价格还挺不容易的~

网友:
好帖。想了解下,lz打算如何校准?这个单片机有内置E2PROM吗

网友:
一句话,程序太麻烦,调试更麻烦

网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 LMV358不rail-to-rail输入呀

网友F:
AD8541是ADI最便宜的cmos 运放
SGM8541 手册上的参数比ad8541还好,why?

RRIO,Low supply current相同条件下应该是mcp600X最便宜,mcp6002零售就1元以下,批量0.6

Low input currents,cmos运放都具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8541是ADI最便宜的cmos 运放
SGM8541 手册上的参数比ad8541还好,why?

高手呀,SGM8541 贵吗,这个3毛钱能买到吗。你说的那个要6毛钱,好贵啊。
你看一个MCU 有Flash  有RAM ,引脚还比OP 多,人家才几毛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8541是ADI最便宜的cmos 运放
SGM8541 手册上的参数比ad8541还好,why?

SGM8541 SOT23-6   刚随便问了下华强北的贸易商,初步报价1KPCS  单价0.5元呀,
没你说的那么贵。
大批量找到代理谈 0.3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GM8541 SOT23-6   刚随便问了下华强北的贸易商,初步报价1KPCS  单价0.5元呀,
没你说的那么贵。
大批量 ...

我只是说mcp比ad便宜
很奇怪为啥这些国产芯片那么便宜,手册上的指标还那么高
sgm358多少钱/k?想弄来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手呀,SGM8541 贵吗,这个3毛钱能买到吗。你说的那个要6毛钱,好贵啊。
你看一个MCU 有Flash  有RAM , ...

运放和mcu怎么比?两颗在明用温度范围相对误差小于0.1%的电阻,可能比一个mcu还贵!
我说的那个是双运放哈,8541是单运放吧
另外不需要rri的场合尽量选非rri的吧,就mcp的运放来说,同价位的非rri运放要比rri的直流电压参数好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和mcu怎么比?两颗在明用温度范围相对误差小于0.1%的电阻,可能比一个mcu还贵!
我说的那个是双运放 ...

1、今天还找了个替代SGM8541的 LN8541,可以直接替代SGM8541。价格比SGM8541便宜。
还有中文的规格书呢。第一次见有中文规格书的OP 。
上来个大家Look 一下。

2、OP ,MCU 都是电子产品,其实生产成本都很低,电子产品都一样,只要有竞争,市场用量大,就会便宜,
君不见 LM358 1毛几分钱的大把,比较器LM393  7分5 一片更加到处都是。

网友F:
:有不到1分的电阻,也有几元的电阻
不用只去比价格,而是需要啥性能,需要为此付出多少钱

就说这个电流表头:
有多少人做的电源呀,表头呀什么的,小电流下误差很大
就算得到大家一至好评的春风2.2电源,也是如此(不过后来加入了额外的电压来补偿)
为什么总是电流误差明显,而电压误差不明显,又有几个人知道真实的原因

网友:
這種表頭能測准小電流嗎

网友(2013-12-25):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
还有不用运放的呢。

用积分然后单片机定时器测脉宽。这个可以做到12位的效果。成本8元左右。也是大量商用的。

网友:
没有把全部电路图抄出来?

网友:
样品的这款运放测电流准吗,还有你说的SGM8541买一个替换上去,看测电流准不准,我也正在找精度0.01,10A的运放,楼主指点一下,我用mcp6001脚位也跟你的样品上的一样,可是替换不行

网友(2014-04-08):
记号,价格情况。

网友(2014-11-25):
mark  商用电流表头拆解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小小电流表,信息量很大,学习

网友:
说的是电流表,但中间的商业技巧很值得学习

网友:
老兄哪里买的,我也买个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那里买的

网友:
小电流表,信息量很大,学习

网友:
商用电流表头拆解,奇怪的电流检测

网友G(2015-05-26):
引用 网友F:
:有不到1分的电阻,也有几元的电阻
不用只去比价格,而是需要啥性能,需要为此付出多少钱

请教下这位高手,这个问题我遇到了。电流为什么难以做稳定而精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这位高手,这个问题我遇到了。电流为什么难以做稳定而精确呢?

你什么电路?直流电路精度不够通常都是运放Vos过大,或者电压噪声过大。

网友(2015-08-09):
这个能做到多高精度,1MA能做到不?

网友:
ADS1110 16BIT差分AD内置程控放大

网友(2015-12-10):
这个电位器用来调节什么的

网友:
涨知识啦,收藏着。

网友:
不同厂家运放资料下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不到1分的电阻,也有几元的电阻
不用只去比价格,而是需要啥性能,需要为此付出多少钱

这种表头是共地的,电流流过表头线路地,线路地有压降,单片机参考地电位改变,压降随测量电流大小改变,造成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表头是共地的,电流流过表头线路地,线路地有压降,单片机参考地电位改变,压降随测量电流大小改变, ...

这个因素,开尔文方式连接检流电阻就能解决。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一个换档位的,多大能测多大电流

网友(2016-01-30):
这种SOT23-5封装的高精度运放,我现在正有用到,AD8605,很不错的.

网友(2016-08-18):
学习了,字数补丁

网友:
“为什么总是电流误差明显,而电压误差不明显”

AD采样的是电压,
电流转换成电压经过传感、放大等过程,特别是放大,线性度不好(高、低难以两全),引入的误差可想而知。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张板,确实挺简陋的

网友:
这玩意不是用差分才好吗?

网友I:
去年帮一个朋友用stm8+lmv358做了一个类似的
不过是0-999mv 显示0-999V 0-999ma显示0-999A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去年帮一个朋友用stm8+lmv358做了一个类似的
不过是0-999mv 显示0-999V 0-999ma显示0-999A ...

厉害,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发上来看看。。。

时间太久了,样板都不知道扔到那里了

网友:
如果采样电阻大一点,是不是不用运放,直接用单片机采电压更好呢?

网友:
要准确就用 LTC6102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OP 0.3元+MCU(12bit adc) 0.8元+PBC0.5元+数码管1元+其他电阻电容LDO 接插件共0.7元=3.3元的PCBA 成本。 ...

0.3元的OP VOS 1mv以内的那个型号,就TI的 358A在目前(16.09.13)也要0.5元左右。

网友(2017-01-18):
就是一颗普通运放吧!

网友:
比松翰便宜的还有

网友:
昨天刚收到网上买的电压电流表,用的ic是stm8s003。拟利用假期仿一个,打发时间。

网友:
轨到轨运放参考。mark

网友:
也没有奇怪的地方啊,硬件上很普通,可以看看pcb怎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钱的,买几个玩玩

11.5大洋,外加7块运费

网友:
这表头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啊?最大1A?

网友(2017-08-10):
引用 网友C:
AD8541主打低输入偏置电流和低功耗,而且是RRIO,比LMV358都有优势,LM358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SGM的价钱 ...

你好,能说说如下图片是怎么工作的吗,特别是红色细线里的

网友(2018-10-03):
mark,商用电流表头拆解,电流检测

网友:
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这个运放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标准表头,(外壳、康铜四、运放等)tb都特便宜的买到

网友(2019-03-27):
做个记号

网友:
大家都在聊价格和山寨芯片,其实觉得楼主原理图的器件参数没有还原对,放大10倍怎么够?

网友:
是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2020-05-28):
这价位,你嗨指望有什么好的性能,就凑合能用吧

网友(2020-11-10):
mark,长知识了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到实际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