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的能达到多大?

楼主(2013-07-08):
我在做镜像电流源时,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
用特性完全相同的8050三极管做镜像电流源,在实验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基准电流不能达到很大,例如1A,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急用,求解!

网友(2018-11-09):
8050三极管最大只有500ma的电流啊。

网友:
这个是三极管参数决定的

网友A:
你串联1K电阻,然后想到1A,准备烧烤么

网友:
1K,1A,真香

网友:
不用“匹配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串联1K电阻,然后想到1A,准备烧烤么

实验室BBQ,好想法。

网友:
这真的是原理图啊

网友:
三极管不用对管吗

网友:
学院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串联1K电阻,然后想到1A,准备烧烤么

一千瓦的电阻  两个   估计是烧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