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接4043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3-07-08):
/************************************************************************
函数名:    GetParam
功  能:    参数读取函数
参  数:    addr :  参数在外存中的保存地址
ptr   :  指向参数的指针
len   :  参数所占字节长度
返回值:    无
*************************************************************************/
void GetParam(uint16 addr,uint8 * ptr,uint8 len)
{
  uint8 i;
  for(i=0; i<len; i++)
  {
    ptr[i] = ReadFrom(addr + i);
    FeeDog();
  }
}

GetParam(Addr_Addr_Main,    (uint8 *) & Addr_Main,            4);

疑问:430单片机不是16位的么?
那(uint8 *) & Addr_Main 这句话不是把16的地址强制转换成8位???

楼主:
来个人 解释下~~~

网友A:
地址是不变的,变的是地址中存放的数据类型。

网友:
地址没变, 变的只是地址加一往上走一格(一字节), 原先是两格(两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不变的,变的是地址中存放的数据类型。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