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金属外壳用手接触干扰放大电路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08):
最近在做110KHz和300KHz的超声波传感器,电路板和金属外壳之间用用机硅灌封胶灌封,电路板和探头(收发一体)与外壳无接触,在测试时用手接触金属外壳,传感器测量距离显示直接进入盲区,手离开又恢复正常,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注意看放大电路是否容易发生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放大电路是否容易发生震荡

谢谢,运放部分为负反馈,应该不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运放部分为负反馈,应该不会吧

不好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家相位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家相位补偿电容

我模拟还刚刚入门,我把放大部分图片传下,您看看

网友B:
是不是放大倍数太高了,手干扰就饱和,看看J9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放大倍数太高了,手干扰就饱和,看看J9的波形。

这个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后面还有二阶的带通滤波器,请问干扰是全频段的吗?如果是的话,后面的带通就不管用了

网友C:
这么高的放大倍数,当然容易受干扰了,建议近距离用低放大倍数、远距离用高放大倍数,抗干扰会好些

网友D:
金属外壳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放大倍数,当然容易受干扰了,建议近距离用低放大倍数、远距离用高放大倍数,抗干扰会好些 ...

自动增益放大吗?

网友E:
一些换能器, 两条腿, 其中一条内部连接到外壳的. 这条接地, 另一条接输入,应该就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增益放大吗?

不是AGC,分两个档位就行,比如近距离用50倍放大,远距离用现在的电路,盲区问题应该可以改善

要提高整个量程的抗干扰能力,就像楼上有大侠说的,把PCB的地和外壳用高耐压(比如2kv)的电容连接起来,通常还要在电容上并一个几兆的电阻

或者用ADC和FIR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AGC,分两个档位就行,比如近距离用50倍放大,远距离用现在的电路,盲区问题应该可以改善

要提高整 ...

ADC和FIR不太符合现在这个传感器的设计,那改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些换能器, 两条腿, 其中一条内部连接到外壳的. 这条接地, 另一条接输入,应该就对了 ...

您指的是大地吗?还是PCB地,现在换能器接的模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外壳接地。

您指的地是?

网友F:
把电路板还有探头用铜箔包起来.    探头也要用胶皮圈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路板还有探头用铜箔包起来.    探头也要用胶皮圈裹紧

这个方法正在考虑中,铜箔还没到货,谢谢

网友G:
用手摸外壳是因为人身上的噪声通过外壳耦合到电路中,至于人身上的噪声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你的身上的噪声到底有多丰富。另外,你的放大电路抗噪声能力不行,这个有很多原因,放大倍数太大、PCB布线不好、电源处理不好、放大电路相位阈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手摸外壳是因为人身上的噪声通过外壳耦合到电路中,至于人身上的噪声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你的身上的噪声到底 ...

谢谢,大致是这些原因,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手摸外壳是因为人身上的噪声通过外壳耦合到电路中,至于人身上的噪声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你的身上的噪声到底 ...

怎么提高放大电路抗噪声能力呢,换能器接受到的信号太微弱了(用示波器无法测量,泰克DPO2024),放大倍数不能降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提高放大电路抗噪声能力呢,换能器接受到的信号太微弱了(用示波器无法测量,泰克DPO2024),放大倍 ...

如果你的信号很弱,第一级应该采用同向放大。另外你的电阻值大,建议减小电阻的值,且反馈电阻上并一个小阻值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信号很弱,第一级应该采用同向放大。另外你的电阻值大,建议减小电阻的值,且反馈电阻上并一个小 ...

为什么要采用同相放大呢?

楼主:
用单导铜箔包裹PCB板放大部分,再接电源地,干扰问题解决了

网友:
换能器输出是高阻抗 还是容性的 容易受干扰

网友(2016-06-30):
引用 网友C:
不是AGC,分两个档位就行,比如近距离用50倍放大,远距离用现在的电路,盲区问题应该可以改善

要提高整 ...

请问这个并联的电阻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7-12-22):
引用 楼主:
用单导铜箔包裹PCB板放大部分,再接电源地,干扰问题解决了

请问,如果只接电源地,而不用单导铜箔包裹PCB板放大部分,这样试有没效果?

网友(2023-05-16):
单导铜箔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