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出现问题,换刀后出现偏差

楼主(2013-07-08):
雕刻的是CopperCam软件的示例2,孔直径是0.8mm,隔离线用的10度0.2的尖刀。先打的孔,再换尖刀,两把刀都是伸出20mm,出现图中情况,刻了两遍都是朝一个方向偏,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换刀之后z轴对刀的。x,y有回差的话隔离线封闭不起来的,同一把刀换来换去重复性也很好,丢步的话有累积差值的

网友:
换刀不对刀的啊,对刀就没这么多事了

网友:
机器有回差吧。

网友:
或是有丢步。

楼主:
换刀之后z轴对刀的。x,y有回差的话隔离线封闭不起来的,同一把刀换来换去重复性也很好,丢步的话有累积差值的

楼主:
估计是换刀过程走位出现丢步。把加速度减到20,走位F200基本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是全自动换刀,出各种问题的可能性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