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烧写外部flash问题

楼主(2013-07-08):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望过路的大侠帮忙解决下!
最近一个项目是基于ucgui的显控程序,由于用到了中文汉字库,所以在lpc1788的基础上外扩了一片norflash。我用keil 调试的时候是通过分散加载文件将字库文件及图片信息存在外部norflash上,调用keil自带的flash烧写算法将片内和片外flash的程序一起烧写进去并运行。现在的问题是:批量生产的时候不再有jtag调试口,只留了一个串口,可以通过ISP的方式来烧文件,升级程序。之前没用外部norflash的时候是通过设置flash magic软件,用串口烧1788片内flash的。现在加了个外部norflash,不知程序怎么烧写!!!

本想将主程序和字库文件分开烧,但是keil在编译时又只生成一个3M多hex文件,不知keil能否根据分散加载文件生成两个hex文件?

网友A:
我用的是SPI-FLASH,先写个小程序,只有UART部分和FLASH操作,先把字库文件和图片文件做个bin文件,通过RS232和MCU通信,把bin文件数据发送到MCU里,收到数据就写入到FLASH里。有点麻烦,要烧2次程序,还要中间运行1次。数据量大还很慢,但我也想不到什么很好的办法。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PI-FLASH,先写个小程序,只有UART部分和FLASH操作,先把字库文件和图片文件做个bin文件,通过RS2 ...

我用的是UCOS操作系统,所以你说的那种情况,我只需新添加一个串口处理任务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传年那个基于ucgui的中文字库文件hzk16.c和hzk24.c不好跟主程序分离。我想把主程序单独编译成一个hex文件用flash magic烧进片内flash,然后将需要存在外部nor flash上的汉字库文件和图片文件编译成bin文件,用串口接收并编程到nor flash。
所以主要问题是如何让keil编译出一个不包含字库文件的hex文件,但是又要编译通过,各种refer参照关系也要正确。高手指点啊!!!!

楼主:
推荐一款通过ISP烧写bin文件的软件也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