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文件系统中那个函数能实现“一行一行的读取TXT文档”

楼主(2013-07-08):
如题,在一个txt文档中有以下几行数据:
............等等
怎样组合FATFS文件系统中的函数,实现一下功能
1.一行一行的读取数据.
2.假如给定第几行,能根据行数快速读取所在行的数据
请坛中的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gets.

f_gets是读取文件中的一个字符串,单独这一个函数不能连续读取每一行信息吧

网友B:
把参数中Size定义的大些就行了,你可以看下源代码,遇到换行符就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参数中Size定义的大些就行了,你可以看下源代码,遇到换行符就停止

把size定义的再大当读取到'\n'读操作结束,还是不能把下面的行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gets.

谢谢,今天做实验终于实现了,不用f_lseek函数进行指针移动,只要用循环语句就可以实现:
比如要读取第十行可用:
do
        {
            f_gets(buf,6,&file);
            count++;
        }while(count<10);
实现。

网友C:
fseek效率更高。

网友(2014-06-16):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做实验终于实现了,不用f_lseek函数进行指针移动,只要用循环语句就可以实现:
比如要读取第十 ...

这样做唯一的坏处就是十分傻,虽然是有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eek效率更高。

因为每行的数据长度不一样,不知用fseek怎样准确定位到某一行?

网友:
FILE *fp的话有fg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