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好用的320240屏幕

楼主(2013-07-08):
求推荐一款好用的320*240的液晶屏。用430 6系列控制。坛里有没有大侠用过的啊。

网友:
你要单色的还是彩色的?

网友A:
还有,你要什么接口的,一般单片机都是MCU总线接口的那种,扫描线的那种,一般单片机搞不定的,单色的一般用SED1335驱动类型的,彩色的就比较多了,好多是手机屏幕,软件里可以设置横屏幕或者是竖屏

网友:
我店里有好多屏,都是非常便宜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
有一款IPS全视角2.4寸超靓屏,全镀金排线,光彩照人,还没有上架,要可以到我的淘宝旺旺联系一下;

另有一款已经上架的,色彩也很鲜艳的,320x240的屏,具体到我的淘宝店里看看吧,都是我驱动过的。

网友:
一技术帖竟引来一些广告帖,哎……

网友B:
台湾晶采的 怎么样,带控制器的  370元一个  蓝屏 LED 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要什么接口的,一般单片机都是MCU总线接口的那种,扫描线的那种,一般单片机搞不定的,单色的一般用SED1 ...

总线接口啊。单色的。1335我看过了。在淘宝上搜了半天,大部分是RA8835的 。还有RA8806控制器的。不知道哪个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晶采的 怎么样,带控制器的  370元一个  蓝屏 LED 背光

稍微贵一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稍微贵一些啊。

RA8835和SED1335一样的控制,你认为就是一个芯片好了,只要是RA8835,都很好控制的,我以前用过深圳一家,叫做 “三元晶”的LCD厂家的,价格不贵,性能还不错,不多说了,以免造成替他们打广告的嫌疑。呵呵。希望楼主理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35和SED1335一样的控制,你认为就是一个芯片好了,只要是RA8835,都很好控制的,我以前用过深圳一家 ...

谢谢啊。

网友:
不用客气,体现下阿莫精神

网友C:
320x240的单色屏,动态刷新的,估计10元就能搞定,自己搞个CPLD敲几行代码,转换成总线接口形式,整个搞下来肯定比直接总线的便宜,个人觉得。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C:
320x240的单色屏,动态刷新的,估计10元就能搞定,自己搞个CPLD敲几行代码,转换成总线接口形式,整个搞下 ...

我也在找320240的屏,你说的这么便宜的还真没见过,不知你说的是哪个厂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0x240的单色屏,动态刷新的,估计10元就能搞定,自己搞个CPLD敲几行代码,转换成总线接口形式,整个搞下 ...

10元的屏,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
看看我们的,批量几十,串口带字库时钟的

网友:
ili9325,我用过,还不错。20个针口,有的可以和12864接口通用,代码短。

网友:
         都很列害啊

网友:
最好使用带控制器的,节省MC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