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求推荐200RMB到500RMB低音佳的音箱,听音乐

楼主(2013-07-08):
    RT, 张学友二分之一世纪演唱会碟即将发布,作为铁杆粉丝拟入手一个在这个价位,性价比好的音箱。
    本人穷人,求推荐一款200RMB-500RMB之间的音箱,因为喜欢低音,所以选择低音好一点的优先,
大神如果对音乐音箱音效有额外的见解,也可以推荐。

网友:
惠威的吧,朗度刚出来那会也不错,不知现在的产品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个价钱上耳机才是正道。

网友:
好像买不到像样的,我500元买了现代的,比较差,但比同价位别的牌子稍微好点。
楼上说的对,耳机

网友:
300买了对8寸书架箱,再200买个功放,完美。
注:都是二手

网友:
音箱最好买成品,二手亦可,要靠自己听,不要信网上的文章,
至于功放可以自己diy,从LM1875开始,认真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后再慢慢升级,穷有穷的做法

网友:
楼上说的靠谱,另外这样的价格,玩玩入门耳机可能听音体验更好,不过耳机也不省钱,也要播放器和放大器,额!!
上TI申请LM1815和LM3886样片吧,这俩集成功放的口碑相当好的,制作也很简单

网友:
弄个好声卡

网友:
这个价位耳机肯定是王道,我恰好有几个东西对比。以前买过一对惠威的D1010MK2,三百多,网上拍,实体店提货,当时商场试听了不少品牌,应该说这个比较不错了(顺便说楼主一句,声音讲究均衡,不要单独追求重低音,没品位),但是回来放家里,相当普通(另外这个型号主箱发热很大,将近一年的时候坏了,还差几天过保修期,给换了,嘿嘿)
相比之下,京东买了个AKG 的K99耳机,记得是299大洋,和惠威那个比起来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耳机效果可以说能和我七千多块的胆机功放+书架箱相提并论。这个耳机听些稍好点的音源,你马上就会理解,为什么高音和中音与低音同样重要,很可能用差点的音响根本就听不到这些细节,不是耳朵不灵敏,是音响根本放不出来

网友:
还是上耳机吧

网友:
楼主,有源音箱只能用来听听中国好呻吟的,真正的好声音,还是功放+音箱的方式,音箱买现成的,功放看口袋咯,身体中国的电工,这点DIY的水平和能力应该要有的。

网友:
不追求低频的话使用3寸的全频单元diy, 即便是几十元一对的喇叭比那些市面上的低档箱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