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新建工程编译提示出错,这个错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08):
fatal error: file
   "D:\\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lib<boot.obj>" has a
   Tag_Memory_Model attribute value of "1" that is different than one
   previously seen ("2"); combining incompatible files

网友A:
什么年代了,楼主还用V3.3啊  用CCS5吧
我也在学28335 ,共同学习··
这个是IT 28335的例程和库,例程有V4版和V3 ?(没试过),你直接打开看看他的工程怎么配的,照着配就好了,我用的CCSV5可以直接打开例程里V4版的工程编译;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sprc530.html

网友B:
旧的仿真器不支持CCS5 ,估计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仿真器不支持CCS5 ,估计是这个原因

我用的仿真器是HDSP-XDS510,我用的软件是CCS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年代了,楼主还用V3.3啊  用CCS5吧
我也在学28335 ,共同学习··
这个是IT 28335的例程和库, ...

感谢楼上提供的资料,现在初学阶段,很多东西还是按照书本提示来,CCS5跟CCS3.3区别大不,资料好找不?

网友:
CCS3.3我没用过  反正CCS5还可以,网上也有教程,其实初学,需要设置的地方不多,按照官放例程来搭工程就可以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