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thread 中scons使用出错

楼主(2013-07-08):
按照wiki百科中的介绍逐步安装完成后,使用scons时总是报错,我是新手,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搜了半天也没找到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希望知道的可以帮忙解决下。
问题如下

楼主:
忘了说了,我编译的是   ..\bsp\stm32f10x这个目录下的

网友A:
转帖: MDK4.6 编译错误 [已解决]

L6310W 链接错误信息如下:(来自ARM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This is most often caused by a missing or invalid value of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RVCT40LIB or by incorrect arguments to --libpath. For example RVCT40LIB must be set when RVCT 4.0 is installed. Ensure this matches with the tools you are using.

    Alternatively, try specifying the path explicitly using --libpath switch. The default for a normal Windows installation is C:\Program Files\ARM\RVCT\Data\4.0\build\lib. Ensure this path does not include:

        \armlib

        \cpplib

        any trailing slashes (\) at the end. These are added by the linker automatically.

    Use --verbose or --info libraries to display where the linker is attempting to get the libraries from.

已更新scons脚本: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thread/pull/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帖: MDK4.6 编译错误 [已解决]

对不起没看懂,能说明一下吗,我后来又试了下,安装MDK4.53,用scons是可以的,但是安装MDK4.60或者更高的版本后就会有那个错误了

楼主:
我知道了,在那个文件里加一句话,太感谢了,这个论坛真是好啊,每个人都这么无私,再次感谢aozima的帮助

网友B(2013-08-23):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在那个文件里加一句话,太感谢了,这个论坛真是好啊,每个人都这么无私,再次感谢aozima的帮助 ...

我知道了,在那个文件里加一句话,太感谢了,这个论坛真是好啊,每个人都这么无私,再次感谢aozima的帮助

请问一下是在哪个文件下加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了,在那个文件里加一句话,太感谢了,这个论坛真是好啊,每个人都这么无私,再次感谢aozima的帮助 ...

按照上面的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