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软件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3-07-08):
我用的编译器是iccv7 for avr  我想写一个1us的精确延时函数,我不知道我样写的对不,我的晶振是8mhz,程序如下void delay_us(uint us )
{
    uint i;
    for(i=0;i<us;i++)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网友A:
精确的延时 还是拿示波器调吧

网友B:
这样写肯定不精确

网友C:
用C延时差距很大的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PORTA^=0x80;
}
}
这么一句口线翻转的语句,16M晶振,翻转时间是500多纳秒,下面是编译器翻译出来的
(0042)  while(1)
(0043)  {
(0044)   PORTA^=0x80;
FILE: <library>
    00063 E880      LDI        R24,0x80
    00064 E090      LDI        R25,0
    00065 B22B      IN        R2,0x1B
    00066 2433      CLR        R3
    00067 2628      EOR        R2,R24
    00068 2639      EOR        R3,R25
    00069 BA2B      OUT        0x1B,R2
    0006A CFF8      RJMP        0x0063
    0006B 9508      RET
最好还是示波器测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延时 还是拿示波器调吧

我试式,你写过1us精确的延时函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写肯定不精确

请问下兄弟你 写过那样的程序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兄弟你 写过那样的程序不

没有 因为不知道要那么精确的延时 干什么用。。。

楼主:
我写了一个18b20程序,没有用,用液晶显示,液晶显示乱码。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延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兄弟你 写过那样的程序不

这样精确的延时一般都是用C+汇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写了一个18b20程序,没有用,用液晶显示,液晶显示乱码。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延时出问题了。 ...

这个DS18B20也要这么精确,还没见过,只要按照手册上的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A:
18b20的时序是比较要严格 但是也没必要精度为1us的delay

你可以先串口输出 检查问题是不是真的出在18b20

然后仔细对照时序 或者在网上找能够正常使用的

这些器件的时延没有那么严格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至于你的这个代码 我没看 很久以前做个18b20

现在也不一定能明白了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S18B20也要这么精确,还没见过,只要按照手册上的要求就可以了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的时序是比较要严格 但是也没必要精度为1us的delay

你可以先串口输出 检查问题是不是真的出在18b20

没事,我自己再对照时序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试

你那个LCD1602没有延时,即你调用调用写命令或写数据没有延时,所以液晶出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LCD1602没有延时,即你调用调用写命令或写数据没有延时,所以液晶出现乱码 ...

我试了,不是延时的问题,液晶能显示字符,就是显示不了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延时差距很大的
void main(void)
{

请问下你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

看看主函数,应该是这样的
while(1)
{
  read_temp();//多加
  delay_ms(5);//多加
  temp=read_temp();
  disp[0]=temp/10;
  disp[1]=temp%10;
  dipaly_1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