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NS3080,求教

楼主(2013-07-08):
如题,在写固件时老是写不进去,我用的是模拟spi,不知道是spi通信有问题,还是配置有问题,下面是我写的spi读写函数,请用过ADNS3080的朋友们来看看
void Write_A3080(unsigned char data0,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a_add[8];
        unsigned char a_data[8];
        char i;

        a_add[0]=1; //最高位置1,写操作
        a_add[1]=(add & 0x40)>>6;
        a_add[2]=(add & 0x20)>>5;
        a_add[3]=(add & 0x10)>>4;
        a_add[4]=(add & 0x08)>>3;
        a_add[5]=(add & 0x04)>>2;
        a_add[6]=(add & 0x02)>>1;
        a_add[7]=add & 0x01;
        for(i=0;i<8;i++)
        {
                SCLK_L;
                if(a_add[i])
                  MOSI_H;
                else
                  MOSI_L;
                SCLK_H;
                //SCLK=0;
        }
        //写数据
        a_data[0]=(data0 & 0x80)>>7;
        a_data[1]=(data0 & 0x40)>>6;
        a_data[2]=(data0 & 0x20)>>5;
        a_data[3]=(data0 & 0x10)>>4;
        a_data[4]=(data0 & 0x08)>>3;
        a_data[5]=(data0 & 0x04)>>2;
        a_data[6]=(data0 & 0x02)>>1;
        a_data[7]=data0 & 0x01;
        for(i=0;i<8;i++)
        {
                SCLK_L;
                if(a_data[i])
                  MOSI_H;
                else
                  MOSI_L;
                SCLK_H;
                //SCLK=0;
        }
        delay_100us();
}

unsigned char Read_A3080(unsigned char add)
{
    char b_add[8];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写地址
            b_add[0]=0; //最高位置0,读操作
        b_add[1]=(add & 0x40)>>6;
        b_add[2]=(add & 0x20)>>5;
        b_add[3]=(add & 0x10)>>4;
        b_add[4]=(add & 0x08)>>3;
        b_add[5]=(add & 0x04)>>2;
        b_add[6]=(add & 0x02)>>1;
        b_add[7]=add & 0x01;
        for(i=0;i<8;i++)
        {
                SCLK_L;
                if(b_add[i])
                  MOSI_H;
                else
                  MOSI_L;
                SCLK_H;
                delay_100us();
                //SCLK=0;
        }
        delay_100us();  //delay>50us,3080准备数据
      //读数据
        for(i=0;i<8;i++)
        {
                SCLK_H;
                read_data=(read_data<<1) | MISO;
                SCLK_L;
        }
        delay_100us();
        return read_data;

}

下面是写固件部分:
void burst_mode_SROM(const unsigned char data0,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a_add[8]={0,0,0,0,0,0,0,0};
  unsigned char a_data[8]={0,0,0,0,0,0,0,0};

        static unsigned char aa=0;
        char i;

        a_add[0]=1; //最高位置1,写操作
        a_add[1]=(add & 0x40)>>6;
        a_add[2]=(add & 0x20)>>5;
        a_add[3]=(add & 0x10)>>4;
        a_add[4]=(add & 0x08)>>3;
        a_add[5]=(add & 0x04)>>2;
        a_add[6]=(add & 0x02)>>1;
        a_add[7]=add & 0x01;

        if(aa==0)
        {
            for(i=0;i<8;i++)
            {
                SCLK_L;
                if(a_add[i])
                  MOSI_H;
                else
                  MOSI_L;
                SCLK_H;
                //SCLK=0;
            }
        }
        delay_us(50);
        //写SROM
        a_data[0]=(data0 & 0x80)>>7;
        a_data[1]=(data0 & 0x40)>>6;
        a_data[2]=(data0 & 0x20)>>5;
        a_data[3]=(data0 & 0x10)>>4;
        a_data[4]=(data0 & 0x08)>>3;
        a_data[5]=(data0 & 0x04)>>2;
        a_data[6]=(data0 & 0x02)>>1;
        a_data[7]=data0 & 0x01;

        for(i=0;i<8;i++)
        {
              SCLK_L;
              if(a_data[i])
              MOSI_H;
              else
              MOSI_L;
              SCLK_H;
              //SCLK=0;
        }
        aa=1;

}
void Init_DownloadSROM(void)
{

    NPD_L;
    NPD_H;

    RESET_H;
    delay_us(100);
    RESET_L;

    SCLK_H; //时钟空闲时上拉

    NCS_H;
    NCS_L;

    Write_A3080(0x44,0x22);
    Write_A3080(0x07,0x23);
    Write_A3080(0x88,0x24);
    delay_ms(1); //delay> 1 frame period
    Write_A3080(0x18,0x14);  //使能SROM下载
    delay_us(100);
}

void downloadSROM(void)
{
    unsigned int count; //A3080固件字节数
    Init_DownloadSROM();
    for(count=0;count<1986;count++)
    {
        burst_mode_SROM(SROM[count],0x60);
    }
    NCS_H;
    delay_us(100);
}

困扰我好几天了,万分感谢啊!!!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本来是你提的问题,我却反过来问你……楼主好心能不能告诉我你是用什么软件和外围硬件来对ADNS光学传感器编程的?我在其datasheet中完全看不到相关说明啊

楼主(2013-08-18):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本来是你提的问题,我却反过来问你……楼主好心能不能告诉我你是用什么软件和外围硬件来对ADNS ...

adns3080只是个传感器,用什么类型的MCU驱动它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定的,简单到51单片机都可以驱动它跑起来的,软件就是MCU所运行的环境

网友(2013-11-26):
你的读时序好像有问题吧,应该是上升沿读取数据,你的写成下降沿了

网友(2014-03-13):
楼主有ADNS-3080的固件吗 我从网上下了一个 但是鼠标只能一个方向移动 另一个方向是错的

网友B:
还有人在玩ADNS-3080吗 我现在会玩了 如果有需要资料的我就给上传点资料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在玩ADNS-3080吗 我现在会玩了 如果有需要资料的我就给上传点资料

手里有几颗adns3080 ,能否共享一下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在玩ADNS-3080吗 我现在会玩了 如果有需要资料的我就给上传点资料

急求啊!!!

网友:
没时间仔细整理 先上传这么多

网友:
借楼主宝地了

网友(2015-03-15):
楼主,传感器配的凸透镜焦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