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初学者!!!讨教高手们

楼主(2013-07-08):
这里面FEN%/10+11,加11是什么意思?(数码管共阴)这个程系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别的好像能看懂,就是那个加11(小数点?怎么这样分离呢?),我是一个初学者!!!谢谢大家的说明!!!
QQ交流吗?(本人QQ401142580)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5;   //位声明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sbit fmq=P2^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数码管显示的数值
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bf,0x86,0xdb,//带小数点的数值
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void jia();   //函数声明
void jian();
uchar table_1[6]; //定义数组,数组内含有6个数值
uchar table_2[6];
uchar shi=23,fen=59,miao=50; //显示初始值
uchar shi1,fen1,miao1,shi2,fen2,miao2,shi3,fen3,miao3;//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flag,flag1,cnt,count;//定义全局变量
void delay(uchar i)  //延时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
     uchar x,y;
     for(x=i;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为:50ms
     TL0=(65536-50000)%256;
     ET0=1;     //打开定时器
     EA=1;    //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void display()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时间数值
{
     uchar i,j;
     table_1[0]=miao%10;  //分离秒的各位与十位
     table_1[1]=miao/10;
     table_1[2]=fen%10+11;  //分离分的各位与十位
     table_1[3]=fen/10;
     table_1[4]=shi%10+11; //分离时的各位与十位
     table_1[5]=shi/10;
     j=0x7f;    //从秒到时的扫描
     for(i=0;i<6;i++)
     {
      P2=j;
      P0=table[table_1];//显示数值
      delay(10);
      j=_cror_(j,1);//循环右移
     }
}
void display_1()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定时时间
{
     uchar i,j;
     table_2[0]=miao2%10;  //以下含义同上
     table_2[1]=miao2/10;
     table_2[2]=fen2%10+11;
     table_2[3]=fen2/10;
     table_2[4]=shi2%10+11;
     table_2[5]=shi2/10;
     j=0x7f;
     for(i=0;i<6;i++)
     {
          P2=j;
          P0=table[table_2];
          delay(10);
          j=_cror_(j,1);
     }
}
void shijian() //时间子函数
{
     if(flag>=20)  //判断是否到一秒
     {
          flag=0;  //到了,则标志位清零
          miao++;  //秒加1
          if(miao>=60) //判断秒是否到60s
          {
               miao=0;//到了,则清零
               fen++; //分加1
               if(fen>=59) //以下含义同上
               {
                    fen=0;
                    shi++;
                    if(shi>23)
                         shi=0;
               }
          }
     }
}
void key_scan() //键盘扫描子函数
{
     uchar i;   //定义局部变量
     if(key1==0)
     {
          while(!key1)  //防止掉显
          {
               if(cnt==0||cnt==1||cnt==2||cnt==3||cnt==4||cnt==8)
               {
                    display();
               }
               if(cnt==5||cnt==6||cnt==7)
               {
                    display_1();
               }
          }
          cnt++; //记下按键key1按下的次数
          if(cnt==1) //第一次按下,停止计数
          TR0=0;
          if(cnt==2)   //第二次按下
          {
               miao1=miao; //保存秒的数值
               miao=99;//显示99,表示可以调节秒的数值了
               for(i=0;i<100;i++)
                display(); //显示99
               miao=miao1; //恢复前一刻秒的数值
          }
          if(cnt==3) //以下含义同上
          {
               fen1=fen;
               fen=99;
               for(i=0;i<100;i++)
                    display();
               fen=fen1;
          }
          if(cnt==4)
          {
               shi1=shi;
               shi=99;
               for(i=0;i<100;i++)
                    display();
               shi=shi1;
          }
          if(cnt==5)
          {
               miao1=miao2;
               miao2=88;
               for(i=0;i<100;i++)
                    display_1();
               miao2=miao1;
          }
          if(cnt==6)
          {
               fen1=fen2;
               fen2=88;
               for(i=0;i<100;i++)
                    display_1();
               fen2=fen1;
          }
          if(cnt==7)
          {
               shi1=shi2;
               shi2=88;
               for(i=0;i<100;i++)
                    display_1();
               shi2=shi1;
          }
          if(cnt==8) //第八次按下
          {
               TR0=1;  //开始计数
               cnt=0; //按下次数清零
          }
     }
     if(key2==0)   //判断key2是否按下
     {
          while(!key2)  //防止掉显
          {
               if(cnt==0||cnt==1||cnt==2||cnt==3||cnt==4||cnt==8)
               {
                    display();
               }
               if(cnt==5||cnt==6||cnt==7)
               {
                    display_1();
               }
          }
          jia();//调用加1的子函数
     }
     if(key3==0)  //判断key3是否按下
     {
          while(!key3)  //防止掉显
          {
               if(cnt==0||cnt==1||cnt==2||cnt==3||cnt==4||cnt==8)
               {
                    display();
               }
               if(cnt==5||cnt==6||cnt==7)
               {
                    display_1();
               }
          }
          jian(); //调用减1子函数
     }
}
void jia()   //加1子函数
{
     if(cnt==2) //判断key1按下的次数是否为2
     {
          miao++; //是,则秒加1
          if(miao>59) //判断秒是否大于59,是,则秒清零
               miao=0;
     }
     if(cnt==3) //以下含义同上
     {
          fen++;
          if(fen>59)
               fen=0;
     }
     if(cnt==4)
     {
          shi++;
          if(shi>23)
               shi=0;
     }
     if(cnt==5)
     {
          miao2++;
          if(miao2>59)
               miao2=0;
     }
     if(cnt==6)
     {
          fen2++;
          if(fen2>59)
               fen2=0;
     }
     if(cnt==7)
     {
          shi2++;
          if(shi2>23)
               shi2=0;
     }
}
void jian()    //减1子函数
{
     if(cnt==2) //判断key1按下的次数是否为2,是则秒减1
     {
          miao--;
          if(miao==255)  //判断秒是否减到255,是,则秒清零
               miao=59;
     }
     if(cnt==3)
     {
          fen--;
          if(fen==255)
               fen=59;
     }
     if(cnt==4)
     {
          shi--;
          if(shi==255)
               shi=23;
     }
     if(cnt==5)
     {
          miao2--;
          if(miao2==255)
               miao2=59;
     }
     if(cnt==6)
     {
          fen2--;
          if(fen2==255)
               fen2=59;
     }
     if(cnt==7)
     {
          shi2--;
          if(shi2==255)
               shi2=23;
     }
}
void clock() //闹铃子函数
{
     if(miao2==miao) //显判断秒的数值是否相等
          if(fen2==fen)  //是,在判断分是否相等
               if(shi2==shi) //是,再判断时是否相等
               {
                    flag1=0; //是,则标志位,flag1清零
                    while(!(flag1==100))  //判断flag1是否到100
                    {
                         fmq=0;  //没有,则,继续驱动蜂鸣器响,时间约为:5s
                         shijian(); //调用时间子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子函数
                    }
                    fmq=1;//关闭蜂鸣器
               }
}
void main()
{
     init();//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key_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shijian(); //时间子函数
          clock(); //闹钟子函数
          //显示子函数
          if(cnt==0||cnt==1||cnt==2||cnt==3||cnt==4||cnt==8)
          {
               display();
          }
          if(cnt==5||cnt==6||cnt==7)
          {
               display_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65536-50000)/256; //初值50ms
     TL0=(65536-50000)%256;
     flag++;   //标志位
     flag1++;
}

网友A:
虽然知道你这个fen表示“分钟”,可是具体的数值是怎么来的也想了解一下。还有你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可能也有需要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知道你这个fen表示“分钟”,可是具体的数值是怎么来的也想了解一下。还有你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程系没有发全面,就是一个时钟显示 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时间数值
{
     uchar i,j;
     table_1[0]=miao%10;  //分离秒的各位与十位
     table_1[1]=miao/10;
     table_1[2]=fen%10+11;  //?
     table_1[3]=fen/10;
     table_1[4]=shi%10+11; //?
     table_1[5]=shi/10;
     j=0x7f;
     for(i=0;i<6;i++)
     {
      P2=j;
      P0=table[table_1];//显示数值
      delay(10);
      j=_cror_(j,1);//循环右移
     }
}

网友:
这个句怎么看着没这么用过:table[table_1];//显示数值
你的程序功能是正常的吗,如果是的话还真是值得大家学习学习。

能给出 table 和 table_1 的定义么?

网友:
去把郭老湿的视频看一遍,特别是数码管的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可能是显示问题吧,你应该用程序标签括起代码:
table[table_1[i]]

这样的话,确实很费解你的 +11 是干嘛的,是不是 table 的值和我们平时用的不一样?

网友:
好久不搞数码管了,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