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点亮的10寸 LCD ,LVDS接口的

楼主(2013-07-09):
(图片)

网友:
imx6高端货啊

网友:
这货,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A:
不错,电源芯片是个头疼事。

网友:
恭喜LZ,玩不起呀

网友B:
这么几根线就能驱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几根线就能驱动起来?

差分串行接口,那几根双绞线跑的是几百Mbps的信号。

网友:
那个红色板上的那个芯片怎么那么像主板上面的CPU呀?

网友:
不错,还是 lvds省事

网友C:
不知LVDS驱动芯片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LVDS驱动芯片用的什么型号~

CPU直接输出的LVDS信号,没有驱动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直接输出的LVDS信号,没有驱动芯片的。

晕,楼主的LCD显示的人体注射的图片从哪里搞来的?

网友:
那么大屏,我的2.4寸的都弱爆了

网友:
牛b啊,LVDS信号。

网友:
LVDS,的确方便!

网友:
呵呵,高端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42寸的点过没有,1920*1080

那么高分辨率,得用双通道LVDS才能点吧?

网友(2014-01-12):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源芯片是个头疼事。

看了一下手册

发现楼主这款跟AT070TN92不同,只需要5V和3V3两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