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clipse for avr 的朋友进来看下

楼主(2013-07-09):
我想问下eclipse for avr对avr支持是不是不好?编译之后老是有一些问题。可我找不出程序当中有什么问题。
这个错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make: *** [eeprom.elf] Error 1                                 C/C++ Problem

楼主:
难道用eclipse的人很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用eclipse的人很少么?

不是很少,是不多!

网友A:
看了问题。如果英文不行你要多用词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问题。如果英文不行你要多用词霸。

不是看不明白英文的意思,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看不明白英文的意思,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gcc编译器的路径有没有加入环境变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c编译器的路径有没有加入环境变量中

哦,我回头看下,我又编译了一个程序结果还是有main.o了解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回头看下,我又编译了一个程序结果还是有main.o了解错误

应该先装winavr
然后检查是否加入环境变量,可以通过cmd查看

然后建立工程便可

网友C:
gcc
的出错信息有时候给出一大堆,但是只有最后几项你仔细差查查,也许就少个分号。
真正错误修改了,前面一大堆错误信息随即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装winavr
然后检查是否加入环境变量,可以通过cmd查看

确实没有环境变量,应该添加那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环境变量,应该添加那些呢?

Winavr安装在D:\Program Files\WinAVR
添加bin文件夹至path。
例如D:\Program Files\WinAVR\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avr安装在D:\Program Files\WinAVR
添加bin文件夹至path。
例如D:\Program Files\WinAVR\b ...

添加进去了,可是还是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gcc
的出错信息有时候给出一大堆,但是只有最后几项你仔细差查查,也许就少个分号。
真正错误修改了,前面 ...

您看下我的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添加进去了,可是还是有错误。

不是编译成功了吗??

你可以把那个错误删除重新编译一下,便可再也看不到那个错误了!

同学,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编译成功了吗??

你可以把那个错误删除重新编译一下,便可再也看不到那个错误了!

你第一次编译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么?真是感觉挺奇怪的,好多警告也是头一次编译有,第二次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编译成功了吗??

你可以把那个错误删除重新编译一下,便可再也看不到那个错误了!

你能顺便看看这个帖子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937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顺便看看这个帖子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9376-1-1.html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使用Eclipse,有时间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使用Eclipse,有时间给你看看!

好的,那些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