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仿真器,如何使用Atmel Studio 6.1进行软仿真?

楼主(2013-07-09):
求助,没有仿真器,如何使用Atmel Studio 6.1进行软仿真?

这里如何设置?要选的这个stim文件哪里有?debug--execute stimulifile这个选项是灰的。

请问没有仿真器就没办法仿真了?

网友A:
Atmel Studio 6应该是可以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 Studio 6应该是可以软件仿真的。

弄好了  谢谢  需要关闭防火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谢谢  需要关闭防火墙

通常情况我都不打开电脑自带的防火墙的。

网友(2013-10-18):
有没有安装软件  官网真的下不下来啊  速度太慢了

网友:
你是怎么设置的啊?那个仿真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啊?我的系统,连防火墙服务都没有开。

网友:
可以虚拟仿真。

网友(2014-02-28):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谢谢  需要关闭防火墙

小白求助,还没有入门,需要什么文件?问什么要关闭防火墙?

具体是怎样才能软件仿真呢?能麻烦你详细讲一下吗,我在网上搜,没找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