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LPC1768+SD+USB+FATFS_R0.09b

楼主(2013-07-09):
前段时间看有人发SD+USB+FATFS的图片,很多人问开源但是作者无意开源,刚好本人前不久完了一下,于是发上来供大家一乐

虽然号称LPC1768+SD+USB+FATFS这么长,但是都清楚都是网络上来的,我只是整合成我喜欢的样子,

Shell以前我也觉得很好玩,看似功能强大,其实就是比对,符合的调用其函数即可,添加一个功能函数也很简单,具体见代码。

FATFS是最新版的R0.09b,开发板是路虎LPC1768的板子,有路虎的板可以直接运行测试

网友A:
是FATFS官网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ATFS官网那个吗?

FATFS是最新版的R0.09b,开发板是路虎LPC1768的板子,有路虎的板可以直接运行测试

网友:
谢谢楼主。
正有路虎的板子。

楼主:
有时间把这个移植到LPC1788上,应该不错

网友B:
用RT-Thread的finsh吧,效果很好的,还能直接定义一些变量,指针等,终端调试利器。导出命令也是特别的方便,就调用一个导出的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T-Thread的finsh吧,效果很好的,还能直接定义一些变量,指针等,终端调试利器。导出命令也是特别的方便 ...

RT-Thread的finsh不太了解,有时间看看

你的LPC1788搞得如何了,最近准备搞这个,得向你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Thread的finsh不太了解,有时间看看

你的LPC1788搞得如何了,最近准备搞这个,得向你请教 ...

差不多了,USB和CAN没搞,现在跑RT-Thread+RTGU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了,USB和CAN没搞,现在跑RT-Thread+RTGUI

不错,我现在的屏老驱不起来,不知何故,现在正画自己的板,快结束了,到时候调试还得请教你

网友(2013-11-07):
做的不错,有板子了试试

网友:
楼主是怎么实现usb和sd同时读写的啊?我也在diskio.c中将接口程序进行了修改,通过逻辑驱动器的编号进行驱动器的选择,我实现的是可以读取U盘,但是读取SD卡的过程中总是出错误,楼主能否指点迷津?

网友:
您说的shell是怎么实现的,我不太了解,好像操作系统的样子

网友(2014-03-04):
我理解的shell 就是通过某一个接口(大多数用的是串口)然后输入字符,下位机识别字符是否为已定义的命令(基本上就是函数),然后执行完毕后 输出结果

网友:
多谢楼主,正在搞这一块,参考了!

网友(2014-04-08):
大神,有没有关于这个程序的说明啊,看不懂啊

楼主:
网上搜索吧

网友(2015-07-15):
请问如何用程序读取 设备唯一序列号
这个地方说的都无法操作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